带LCD驱动的极低功耗32位单片机-AC1005

楼主(2019-06-06):
杭州宙其推出32位极低功耗国产核MCU-AC1005, 支持LCD驱动, RTC, Vs ST的STM8L, STM32L系列产品,有需要的朋友请与我联系,谢谢!
产品特点:
 嵌入式CPU
―        32-bit数据位宽,32/16-bits国产混合指令集;
―        性能:0.9DMIPS/MHz;
―        多样的超低功耗模式-Standby, Stop, Doze, Wait;
―        <0.7uA,standby模式(RTC active, iWDT active);
―        <0.8uA,stop模式(RTC active,  iWDT active, SRAM active);
 时钟
―        24M内部高速RC;
―        19.2K内部低速RC;
―        支持8到24M外部晶振;
―        支持32.768KHz外部低速晶振,用于RTC;
 Memory
―        8KB片内SRAM;
―        128KB片内Flash;
―        512B boot ROM;
 RTC
―        48-bit计数器;
―        支持闹钟功能,支持中断;
 PWM
―        12通道输出;
―        6个PWM, 6个输入,每个包含2个16-bit计数器,2个PWM比较器,1个PWM信号生成器,1个中断生成器;
―        每个PWM信号生成器包含2通道;
―        支持时钟 1, 2, 4, 8, 16, 32, 64或128预分频;
―        每个PWM信号有单独的输出使能控制;
―        输出信号可取反;
―        支持死区控制;
―        6个16位计数器;
―        16-bit输入捕捉功能;
―        支持ADC触发;
 WDT
―        支持Independent watchdog和Window watchdog;
―        都支持32位计数器;
―        Independent watchdog 使用低速时钟,可在低功耗状态下工作;
 GPIO
―        28bit PORT0;
―        24bit PORT1;
―        PORT0与PORT1的每一位都支持中断;
―        支持独立的上拉,下拉电阻、开源、开漏配置;
―        支持4个低功耗维持输出IO
―        支持6个低功耗唤醒IO
―        支持可配置的硬件去抖功能
 ADC
―        支持8路输入;
―        12-bit,有效位10.7bit;
―        1MSPS转换速率;
―        支持转换完成触发中断;
―        支持单次转换与连续转换;
―        支持通道扫描转换;
―        支持外部输入触发;
―        可选择内部1.2V基准或VCC基准
―        ADC转换完成之后,可以直接触发DMA;
―        其中两路可以选择对输入进行1/6分压
 CMP(×2)
―        每个比较器含有2个输入,其中1个输入可以切换为内部基准;
―        支持中断,自定义中断模式;
―        其中一个包含比较计数器
 LCD
―        系统低速时钟驱动
―        支持4个COM和32个SEG;
―        支持1/2或1/3偏置;
―        16级对比度调整;
―        4级驱动能力可调;
―        支持1/4、1/3 驱动能力微调模式
―        在不断电区,可在低功耗模式下维持lcd输出
―        最低3uA电流
 TIM(×3)
―        一个24位TIMER,两个32位TIMER;
―        24位TIMER使用CPU时钟
―        一个32位TIMER使用APB1总线时钟
―        另一个32位TIMER在不断电区,使用低速时钟,可在低功耗模式下工作
 SPI
―        两个SPI均可配置成主设备或从设备;
―        SPI1作为主设备时,有3个从设备选择信号;
―        发送接收FIFO buffers深度为32;
―        具备DMA接口;
 I2C (×2)
―        两个I2C都支持主/从操作模式;
―        发送和接受FIFO深度为8,位宽为8;
―        具备DMA接口;
―        支持标准模式(最高100Kbps),快速模式(最高400Kbps)和高速模式(最高3.4Mbps)
 UART (×3)
―        发送与接收FIFO深度为16;
―        其中一个为LPUART,可选择APB0时钟,当作普通uart使用;也可选择低速时钟,在低功耗模式下接收数据并唤醒系统
―        具备DMA接口;
 1个16字节特殊寄存器
 低压检测电路
―        检测电压可选择1.2V, 1.5V, 1.8V, 2.7V
 支持多种唤醒机制
―        GPIO;
―        WDT;
―        低压检测电路;
―        LPUART;
―        RTC;
―        Timer(不断电区)
 时钟频率
―        CPU: 24MHz(worst case);
―        总线: 24MHz(worst case);
 供电电压和工作温度
―        2~5.5V;
―        -40到85度的工作温度;
 封装
―        QFN72, QFN64, QFN48, QFP-72, QFP-64, QFP-48…

网友A:
能共享上传下PDF参考手册与数据手册,使用说明,开发平台等等吗?要了解了才能使用。

网友B:
羡慕楼主的确是很羡慕,顶一下

网友C(2020-02-22):
额~哦........偶无语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