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总线中一个485设备损坏,导致整个总线不工作

楼主(2019-06-06):
各位坛友你们好,
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在整条485总线中有16个设备,总长为60米,当其中一个设备485芯片损坏后,导致整条485总线不能用,损坏的设备将485A相拉低。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 ?这样的话485总线岂不是很脆弱?有没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Thanks

楼主:
在整个485总线中没有加隔离。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加隔离,驱动级电路也会损坏,问题要做到不会损坏不容易损坏才可以,或者损坏了处于开路状态也可以。

加保护电路隔离

网友B:
加保护电路隔离

网友C:
设备与总线之间不加隔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隔离,驱动级电路也会损坏,问题要做到不会损坏不容易损坏才可以,或者损坏了处于开路状态也可以。 ...

嗯 ,怎样使电路损坏了处于开路状态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与总线之间不加隔离的吗?

呃呃呃,目前没有加着隔离。之前以为隔离只是增强抗干扰能力。

楼主:
嗯嗯,光耦隔离?

网友D:
RS-485接口的隔离和防护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

楼主:
现在的目前情况是:有一个坏了的设备。将主机EN(485使能)强制给1,
1、同时主设备MCU 的TXD=0:
TXD=0 带上坏设备时异常时A B之间电压差: 0.09~0.11v
TXD=0 不 带上坏设备时: -4.19 ~ -4.21
2、同时主设备MCU 的TXD=1:
TXD=1带上坏设备时异常时A B之间电压差: 4.09~4.10
TXD=1  不 带上坏设备时:4.08~4.09。
所以是坏设备存在时,TXD为低时,总线数据不正常。
所以有没有一种软件方法,能在坏设备存在的时候,让其余设备也能工作呢  ?

网友E:
不是,是用一个检测电路检测A线,长期处于低则脱离总线

网友F:
接口片端口短路或阻抗很低的话这种现象很正常,跟485是否脆弱无关。你系统内任何芯片发生电源与地之间的短路,整个系统都不工作,能说电源或芯片脆弱么?
解决的办法可以在总线端口串入20欧姆的隔离电阻,但本质上的解决办法是做好总线保护,避免端口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口片端口短路或阻抗很低的话这种现象很正常,跟485是否脆弱无关。你系统内任何芯片发生电源与地之间的短 ...

谢谢chunyang,看你之前回复他人的帖子中说你发表过介绍485的帖子或者博客,但没有找到相关**,请问还方便提供这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口片端口短路或阻抗很低的话这种现象很正常,跟485是否脆弱无关。你系统内任何芯片发生电源与地之间的短 ...

不好意思,刚刚在你主页里面看到了“春阳频道”,哈哈哈,正在拜读中。。。。

楼主:
485电路总结,有理解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大家指出。在以下的总结中参考了chunyang分享的知识,谢谢chunyang大神。
(1):匹配电阻。高频信号传输时,信号波长相对于传输线较短,信号在传输线上会形成反射波,干扰源信号。一般是通信速率大于19.2kbps或线路大于500米时,才考虑加匹配电阻。
另外一种说法是:当信号的转换时间(上升或下降时间)超过电信号沿总线单向传输所需时间的3倍以上时就可以不加匹配。例如具有限斜率特性的RS-485接口输出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时间最小为250ns,典型双绞线上的信号传输速率约为0.2m/ns(24AWG PVC电缆),那么只要数据速率在250kb/s以内、电缆长度不超过16米,RS-485接口时就可以不加终端匹配。
产生信号反射的原因是:由于RS-485收发器输入阻抗一般较高(例如RSM485ECHT输入阻抗为96kΩ,最多可连接256个节点),在信号传输到总线末端时会由于受到的瞬时阻抗发生突变(以RSM485ECHT为例,阻抗由120Ω变为96kΩ),导致信号发生反射。相当于光在传播时,介质不均匀导致的反射。
(2):总线隔离。485芯片损坏时的状态为A/B 对GND或者VCC短路,如果总线中发生这种情况,可能会将整个总线“拉死”。可以在A B 与总线之间串接4~20欧姆的电阻,同时与地之间各跨接5V的TVS二极管,以消除线路浪涌干扰。现在有些芯片带故障保护电路,芯片故障时处于开路,不影响总线。
(3):光电隔离。这些光电加在了MUC和485芯片之间,以及485芯片的电源,目的是将485芯片彻底隔离出来,防止共模电压影响设备上的其余器件。
(4):A B上分别加上拉和下拉,保证总线空闲时为固定高电平状态而非不定态。
(5):合理选用芯片,可以防止强电磁冲击。

网友F(点评):
关于信号反射的条件,更严格的门槛是总线长度大于最短信号波长的1/10就应该加终端匹配电阻。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针对第(2)条,我测试时串联的为普通电阻,阻值在47欧姆,跟你的电阻阻值有些出入。目前大部分的资料上写的都是4-20欧姆。我测试的为47欧姆 /笑哭

网友F(点评):
故障隔离电阻的取值原则是兼顾“隔离”效果和对正常信号的影响,取值大则隔离效果好,但对正常信号的衰减较大,需要根据总线长度、接口片的驱动能力等综合决定。

网友G:
可以是Powerbus二总线技术  当其中一个设备损坏不会影响其他从机工作

网友H(2019-07-18):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目前情况是:有一个坏了的设备。将主机EN(485使能)强制给1,
1、同时主设备MCU 的TXD=0:
TXD=0 带 ...

几种情况:
1。 硬件没有坏,软件乱发包。打软件工程师屁股。
2。 硬件没有防护到位而损坏。打硬件工程师屁股。
3。 现场条件恶劣,乱接线打坏,打现场工程师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