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in()运行前,CPU都会做些什么

楼主(2019-06-06):
所有main()函数执行前都会执行一个初始化代码,一般是汇编编写的,称为启动代码
主要功能,关闭中断,初始化时钟,初始化RAM,分配堆栈指针...
然后,调用 __main(),或者直接跳转  __main()

网友A:
不同的MCU处理会不一样的吧,如果是51,只是初始化RAM和堆栈而已,然后跳到main。至于中断,是用户的事情。

网友B:
不同的mcu会有一些差异,还有就是使用不同的操作系统也会有差异

网友C:
起码还有全局变量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