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低电压断电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9-06-06):
设计了一个低电压自动断电的电路,在电压低于9V时,关断输出,高于9V时恢复输出。
软件模拟功能正常,在实际测试的时候,当电压从低到高慢慢变化,在刚刚达到开启的临界电压时,MOS不能完全开启,VGS只有-4V左右,G级电压没有被拉到0V,VDS有-5V左右,要把电压调到12V左右,MOS管才能实现开关功能,输出电源才正常。如此,完全不能实现自动恢复输出的功能。
请各位帮帮分析一下原因,感谢!

网友A:
也可以加个电阻,加点正反馈

网友B:
需求这么硬,必须有比较器级别的增益,否则就会出现你这样过渡态,只是单管2级放大,而且不是在最佳匹配状态,出现这样过程完全正常。
修改参数,2级全电流直耦,控制工作点在放大-截止状态间,并可以加合适的正反馈实现小回差。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3V的过渡带有点太大了不正常,我明天搭下电路试试。

网友C:
这么复杂,用个sot-23带adc单片机或许更精确。

网友D:
建议从Q3集电极到Q2基极加一点正反馈。

网友E:
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电路参数不好控制
建议用TL431,或者运放实现

网友F:
Q3的基极用滞回比较器来控制吧用单限比较器会在阈值处震荡,你现在的这个电路结构我以前也用过,不过我用来切换主副电源,电压跨度大。

奇怪,就算在阈值处MOS开启不完全但顶多再多几百个mv就应该让Q3完全打开了不至于要到12V啊这活活差了3V。

楼主(2019-09-05):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实际电路参数不好控制
建议用TL431,或者运放实现 ...

用TL431可以实现,就是没有搞明白怎么回事,在9V-12V区间MOS貌似时处于放大状态,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