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开发铸造生产线设备

楼主(2019-06-06):
使用STM32开发铸造生产线设备

楼主:
STM32铸铁型材水平连铸牵引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
    水平连铸技术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被应用在有色金属的生产上,具有稳定性好、
尺寸精度高等优点。该技术主要被应用于生产铸铁型材,铸铁型材在国外被称之为致密铁
棒(Dense Bars),由于其独特的生产工艺优势,是许多砂型铸件都无法比拟的,后来此技
术在德国、日本和美国等不断被改进后,己经被广泛应用于普通钢、特种钢的工业化生产
中。水平连铸生产工艺流程图如图1.1所示:

楼主:
    浪涌保护器选用交流50/60Hz,额定电压为AC380V。可对间接雷电和直接雷电影响
或其他瞬时过压的电涌进行保护。当电气回路或者通信线路中因为外界的干扰突然产生尖
峰电流或者电压时,浪涌保护器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导通分流,从而避免浪涌回路中其他设
备的损害。
    设备的供电电源,都会存在各式各样的EMI噪声,其中人为的EMI干扰源,如各种
雷达、导航、通信等设备的无线电发射信号,都会在电源线上和设备的连接电缆上感应出
电磁干扰信号,出现在电源的输出端,在电源的负载电路中就会产生感应电压,成为电路
产生误动作或干扰电路中传输信号的原因。这些干扰就可以用噪声滤波器来加以防止。

楼主:
    本设计中,交流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端子主要有脉冲、方向、伺服使能,这些端子的信
号由控制器给定,驱动电机转动。输出端子为报警输出,其输入到控制器中进行判断,当
伺服驱动器产生报警输出时,指示灯亮,则进行手动报警复位。编码器检测电机的实时转
速并传输给伺服驱动器,进而由控制器通过伺服驱动器读取电机的当前转速,用于进行双
电机同步控制。
    触摸屏主要完成对现场各输出状态的实时显示,以及对系统各参数、控制按键等输入
信号进行设定,达到了实时监控效果,方便现场操作。
    由于生产现场环境比较复杂,各种电气设备会在环境中产生比较多的电磁干扰,从而
可能导致信号传输错误,同时为了增加传输距离,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控制器和触
摸屏之间的通信都采用RS485总线方式,数据采用差分传输方式,有效的解决了共模干
扰问题,最大传输距离也可达1200米,并允许多个收发设备接到同一条总线上,设备间
采用MODBUS RTU协议进行通信。

楼主:
    牵引控制程序:系统设计了两种控制模式,即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电机正转时,牵
引机处于拉拔状态,电机反转,则牵引机处于反推状态。手动模式由正转按钮和反转按钮
控制,控制电机按照设定的转速进行运转;自动模式由启动和停止按钮控制,按下启动按
钮后,系统开始按照设定的工艺参数进行周期性循环工作,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后,系统停
止工作。
    触摸屏监控界面:在MCGSE组态环境中,分别进行设备组态和窗口组态,完成监控
界面设计。由触摸屏向控制器发送控制命令、同时可以接受现场的各种数据并显示出来,
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
    Modbus通信程序: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通信。包含两部分设计,一部分是控制器和
触摸屏之间采用Modbus通信,实现命令的发送和数据的显示;另一部分是控制器和伺服
驱动器之间的通信,电机的实时转速通过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在伺服驱动器内部,
有专门的寄存器保存此转速,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通过Modbus通信,读取电机的实
时转速,以便控制器进行同步控制。

楼主:
    伺服驱动器的动作是由接收到的脉冲控制,该脉冲由控制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决定了
伺服电机转动的角度,脉冲的频率决定了伺服电机转动的速度。本文设计了两种伺服驱动
器脉冲输入接口电路,如图4.8所示。
    其中图(a)将伺服驱动器PG端子共地,通过控制PP端子的电压,进而控制伺服驱
动器输入脉冲的电平。当STM32输出脉冲为低电平时,光祸导通,PP端子的电压为0.7V
PG端子为OV,则伺服脉冲输入为低电平;当STM32S输出脉冲为高电平时,光祸截止,
PP端子电压为24V }  PG端子为OV,则伺服脉冲输入为高电平。此种电路,STM32的输
出脉冲电平和伺服驱动器的输入脉冲电平相同。
    图(b)则将PP端子接电源,通过控制PG端子的电平来控制伺服输入脉冲的电平。
当STM32输出脉冲为低电平时,光祸导通,PP端子的电压为24V }  PG端子为23.3V}
则伺服脉冲输入为低电平;当STM32S输出脉冲为高电平时,光祸截止,PP端子电压为
24V }  PG端子为OV,则伺服脉冲输入为高电平。同样,STM32的输出脉冲电平和伺服
驱动器的输入脉冲电平也相同。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在电路板实现时采用图(a)电路。

楼主:
    STM32F401共有11个定时器,其中定时器1和定时器2均支持16位递增、递减、递
增/递减自动重载计数模式;均由可编程预分频器进行驱动,驱动时钟可调;均支持多达
4个独立PWM输出通道CH 1 }CH4。而驱动电机只需要2路PWM信号,本文将定时器1
的CH1和定时器2的CH1配置为递增计数PWM输出模式,发出脉冲分别控制两个伺服
电机驱动器。

楼主:
    当系统控制模式选择手动时,利用触摸屏上正转/反转按钮对牵引机的动作单独进行
控制。设置好所需的电机转速后,按下正转按钮时,伺服电机按照设定的转速进行正转;
当松开时,电机停止转动。同样,按下反转按钮时,电机进行反转;松开按钮,则电机停
止转动。手动模式程序流程图如图5.6所示。

楼主:
    当系统控制模式选择自动时,在触摸屏上设置好电机转速、正转时长、正转停歇时长、
反转时长及反转停歇时长等参数后,按下启动按钮,牵引机开始按照设定值自动进行工作,
完成整个牵引动作;当完成一个周期的动作后,将自动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循环;整个过程
中,一旦按下停止按钮,牵引机立即停止工作。自动模式程序流程图如图5.7所示。

楼主:
    下面简要介绍将USARTI配置为RS-485接口,用于实现MODBUS物理层的步骤。
    (1)开启USARTI的时钟以及相应GPIO端口的时钟。要使用USARTI,首先要打
开USARTI的时钟,时钟设置为S OMHz。由于USARTI的TXD/RXD信号是以I/O复用
的形式连接到端口PA9/PA 10上,还要打开GPIO端口A的时钟,并将PA9/PA 10配置为
复用功能USARTI TX/USARTI RXo
    C2)完成 USARTI的基本配置,包括波特率设置、数据字长、奇偶校验以及收发
使能等。通过设置波特率寄存器USART一RR设定波特率为9600bps;通过设置控制寄
存器1 USART CR1设定数据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奇校验,并使能发送器和
接收器;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2 USART CR2设定停止位为1位;
      C3)使能数据发送完成TC中断和接收RXNE中断,并完成相应中断配置。
    C4)完成上述配置后,需要开启USARTI。通过设置控制寄存器1 USART_ CRl的
UE位开启USARTI o
    经过上述4个步骤后,USARTI就可以实现RS-485通信功能,另外由于RS-485接口
为半双工通信接口,同一时刻只能进行数据发送或者接收,因此需要一个GPIO口对收发
数据过程进行流控。发送数据时,将该GPIO口置1;接收数据时,将该GPIO口置Oo

楼主:
    控制器与两台伺服驱动器通信过程与触摸屏通信过程类似,区别在于控制器作为主站,
是通信的发起方,控制器定时向两台伺服驱动器发送查询消息帧,伺服驱动器只对与本机
地址一致的查询消息帧作出回应。两台伺服驱动器的设备地址分别为1和20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通信出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因此一个可靠的通信协议必须要
有相应的检错机制。MODBUS RTU模式采用的CRC-16校验方式,可以检出消息帧中的
单位、双位错、奇位数错误以及小于等于16位的突发错误,对于大于16位的突发错误检
错率为99.997% o CRC校验码为两个字节,是一个16位二进制值,由主站计算并附加在
消息帧中,从站重新计算所收到消息的CRC值,并与接收到的CRC值作比较,两值相同,
则传输数据正确,否则,传输数据有误【}m。只有字符中的8个数据位参与CRC的计算,
起始位、停止位及校验位不参与CRC的计算。CRC校验流程图见图5.120

楼主:
    MODBUS应用层中进行通信设备地址的约定、功能码及数据内容的具体实现。仍以
控制器与触摸屏通信为例进行阐述。控制器首先检查消息帧地址是否为本机地址(本文中
控制器设备地址为02)。然后根据功能码确定应该执行哪些动作,这就是消息帧解析的过
程。控制器提取出功能码、触摸屏要查询的寄存器序号和数量等信息后,控制器就能知道
该把哪些寄存器的数据送给触摸屏。从站按照要求提取触摸屏需要的寄存器数据,按照功
能码要求的格式组织回应消息帧,也就是消息帧处理的过程。
    MODBUS协议中定义了13种公共功能码,并且对各功能码的数据格式有明确要求。
由于伺服驱动器MODBUS通信协议规定,读取电机转速寄存器地址为Ox5A0,只能用03
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故本文中涉及到4种功能码,04, OS和06功能码主要实现触摸屏
和控制器的通信(MODBUS 1),而03功能码则实现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通信(MODBUS2 ) o
下面将详细介绍主站和从站针对不同功能码,查询和回应消息帧格式【56]
    C1)  03 COx03)功能码:读保持寄存器值。以读取1#电机当前转速200rpm为例,
主站发送消息帧如表5.6所示,从站回应消息帧如表5.7所示。

楼主:
    触摸屏是具有显示器和触摸开关等功能的可编程终端,其内部自带丰富的部件库,因
此其界面制作方便;可以代替按钮、指示灯等外部器件,节省了控制器输入输出点;同时
可以完成大量数据的设置、显示和存储,使操作简单,可以直观地反映工业控制系统的状
态;具有非常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能够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长时间运行,是现代工业自
动化控制领域不可或缺的辅助设备。
    触摸屏组态软件是指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能够通过形象、简单的操作来实现监
控界面的编程软件。利用它可以开发出友好的人机界面,是数据库、控制操作、图形库和
运行监视等为一体的应用软件,是分布式控制系统中工程人员与操作人员常用的系统开发
平台。组态软件在运行期间,通过驱动程序和外部设备交换数据,包括发送数据和采集数
据,这种方式使组态软件和通信程序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McgsTpc系列触摸屏组态在MCGSE组态环境中进行,主要有窗口组态和设备组态。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