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ST库函数结构体没加对齐,地址是连续的?

楼主(2019-06-06):
问下各位大侠,我记得C里说过,结构体在存储时是不连续的,牵扯到对齐。可是现在看STM32库源代码(V3.5)里面用了好多结构体,也没有发现加#pragmat Pack,  __packed等等关键字,指定特殊对齐,那么就是默认对齐方式,可能会插入对齐字节。那他的寄存器存储地址,也能和ST手册对上,这是什么原因?? 如果我自定义结构体也可以不加,能变成连续存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网友B:
因为寄存器都是地址对齐的,  但是其他应用程序里, 还是要注意这个对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寄存器都是地址对齐的,  但是其他应用程序里, 还是要注意这个对齐问题 ...

又仔细对了下,确实是。疏忽了,多谢大侠提醒,端午节快乐

网友C:
没有关注过这么细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