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Keil5安装赛元3.30版本插件找不到芯片

楼主(2019-06-06):
使用Keil5安装赛元3.30版本插件  在keil   Options for Target Device里找不到赛元的芯片? 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Keil里面需要更新MCU库文件

网友A:
Keil里面需要更新MCU库文件

knk
@WUZHIXIONG23 :安装装新版本的插件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具体怎么做?

网友B(2020-04-21):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更新MCU库,具体怎么更新,能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更新MCU库,具体怎么更新,能详细些,谢谢

您好,更新mcu库的操作如下,赛元MCU工具使用说明可以到赛元的官网进行下载。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是在KELL建新工程时没有赛元的芯片选项,从公司网站上也下了插件安装,装了两遍,就是没选项,是我51和MDK公用安装的缘故吗?怎么做才能有选项呀?谢谢给指导下

knk
C51和MDK相同安装目录是没有冲突的,也就是说都使用最新版的keil5,都使用默认的安装目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问题解决。原来是插件默认安装文件夹是Kell,而Kell5的安装文件夹是Kell-v5,研究了n次才解决。

网友C:
版本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