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MPLAB X8 软件不能用

楼主(2019-06-06):
为何MPLAB X8 软件不能用

    最近,在厂家下载了MPLAB  x8 ,但是安装后,没有可执行文件的图标,找过来了也没,请问为什么。

网友A:
XC8不能独立运行,是MPLAB IDE X的一部分,相当于一个插件,用于8位单片机的C语言开发。

网友B:
你下的是编译器?还需要一个IDE

网友C:
xc8可以单独运行啊,如果你熟悉命令行模式和gnu make的话

网友D:
再装一个X IDE, 就可以选择简单模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