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O] 发布KiCAD V4格式Arduino UNO板结构

楼主(2019-06-06):
官网上的Arduino UNO是EAGLE格式的,需要使用V5版本的KiCAD读入和转换。另外,EAGLE软件导出的Arduino UNO Gerber光绘文件与KiCAD的光绘文件层名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虽然可以完整复现UNO PPCB。作者使用的KiCAD为4.0版本,不支持dxf格式的导入和EAGLE软件的读入。在参考官方资料教材上,重新绘制了KiCAD格式的UNO板结构,可以使用这个文件导入其他电路图的网络表设计兼容Arduino UNO硬件结构的硬件电路。可自取,自由使用和传播。

154 Bytes, 下载次数: 48

@latty76 :不会啊
感谢
我下载下来里面是空的,能麻烦发我邮箱一下吗?magic_dragon@163.com,多谢!

网友A:
感谢分享。我经常用engle,没觉得有什么麻烦。
我一般都是导出gerber

网友B(2020-02-15):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经常用engle,没觉得有什么麻烦。
我一般都是导出gerber

你能教教我吗

@wadmm123 :还好吧。ti的开发板、arduino开发板很多用engle画的
@dirtwillfly :engle,这个用的人不多
你要学什么?

网友C(2020-05-02):
154字节的附件。

楼主:
重新上传KiCAD V4格式的Arduino UNO板结构,完全参照官方数据绘制。使用过程和方法:
1)UNO.zip解压缩后将UNO.mod放置在Kicad/share/modules目录下。在KiCAD的PCB设计环境中,选择 preferences->library,在弹出的界面中点击第一个“添加”按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UNO.mod,点击“打开”按键。然后在preferences->library弹出界面中点击“确定”按键完成UNO.mod添加功能。
2)在PCB设计环境中,点击右侧“添加模块”按键,在弹出界面中点击“列出所有”按键,在PCB界面空白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再在弹出界面中选择“UNO”后,点击“确定”按键返回PCB设计环境,UNO 板出现了。
3)常规操作,为每个引脚设置网络,把外形轮廓修改为Edge.cuts。
祝好运。

750 Bytes, 下载次数: 15

Aduino U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