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谁用过SC92F7252驱动数码管

楼主(2019-06-06):
有谁用SC92芯片单片机驱动过3525R型号188数码管  ,帮忙解答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A:
led数码管有两种驱动方式:静态的、动态扫描的。基本上所有的51单片机教学书都会有讲到吧。今天刚下单买了本入门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数码管有两种驱动方式:静态的、动态扫描的。基本上所有的51单片机教学书都会有讲到吧。今天刚下单买了 ...

这个不是一般的数码管,这个数码管各个引脚都是有关联的

网友B:
这个要用到高阻模式进行扫描,比普通的数码管复杂一点,好处是省IO,5个IO最多可以驱动20个LED,N*(N-1),8个IO最多可以驱动56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