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c1101 ask/ook 与315 433遥控接收发送问题

楼主(2019-06-07):
现在模块配置已经成功 模块接收发送2262 1527波形都都正确  单片机也可以正确解码
模块发送的距离也可以  但是遥控器发送的波形 模块接收的举例很近
例如 3个不同厂家的315m的遥控器 有2个模块接收距离30m左右 有一个接收距离只有5m
另外 430m的遥控器  我必须把模块频率配置成430.5m才能接收到波形 频率有一点偏差就接收不到
现在想怎么提高接收举例  数据速率我也都调测试了 现在是3k多感觉效果稍微好一点

网友A(2019-12-17):
我们现在也想用CC1101来接收1527 2262的数据,请问你是怎么实现的,能不能参考下CC1101的配置表

网友B: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