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请问STM32L4系列,哪款能支持 USB2.0 High Speed ?

楼主(2019-06-07):
同时还需要有 SDIO 接口的,看了好几款,都只支持 到 USB1.1 ,

网友A:
同时支持SDIO和USB的,只有STM32L152和STM32L162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支持SDIO和USB的,只有STM32L152和STM32L162系列的。

还有 L433 也可以,但是 USB 只是 1.1

网友B:
ST的MCU中,自带高速PHY,USB能跑到480M的型号目前好像只有STM32F723/733系列。低功耗的L0,L1,L4和L5系列中目前好像还没有。就连最新的H7系列也没有内置的高速PHY。如果既希望用上高速USB,还希望MCU低功耗,可以看看NXP的LPC540XX系列,以及LPC546XX系列(该系列BUG较多),这都是有内置高速PHY的低功耗系列(不过似乎没有ST的功耗低)。

网友C:
不会啊  楼主找的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