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低噪放电流不正常,信号放大不了

楼主:
调一个433MHZ的接收器,不是很懂,照着数据手册画了个电路,低噪放MAG-62563,工作电流一直不到40MA,正常应该是70MA才对,。板子上啥也没接呢?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A(2019-06-10):
低噪放没有信号放大作用,只是提高接收灵敏度的作用,不太了解你的整体方案,为何用两级低噪放,
另外低噪放的RF线都应该是50欧的阻抗线吧?RF线不应该出现分叉

楼主:
低噪放不是有电压增益吗?想让小信号被放大,级联能使增益变大。我在两层板上实现了三级放大,在四层板上两级就出现了谐振,这是怎么回事?四层板不是应该比两层板抗干扰更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噪放不是有电压增益吗?想让小信号被放大,级联能使增益变大。我在两层板上实现了三级放大,在四层板上两 ...

低噪放的增益不是用来做电压放大的,是通过增加灵敏度来提高信号接收能力的,你这个接收器的主芯片是什么?应该有个参考设计吧,低噪放不能随意级联使用,极易造成自激

网友B(点评):
你的理解不对呀,LNA当然得有增益且引入更少的噪声,没有增益,啥也不是,不如直通。多看看书,理解多级放大器的噪声系数的含义。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通过多级LNA是提高增益来降低NF的,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理解并不是输入1mV,通过40db增益,输出就变成了100mv吧?希望向你学习讨论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当后级增益足够时,前级LNA一般只需要一级,大约20dB增益即可,40dB增益,则太大了,搞不好后级都会饱和。LNA的作用是放大微小的信号,并且输出信噪比比输入信噪比劣化不多。如果输入信号有1mV了,相当于-60dBuv了,信号已经不小了,放大40dB,很多LNA都已经非线性严重劣化了。当输入信号已经足够,加LNA对信噪比的改善不大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说的输入1mv只是举个例子,意思是说经过LNA信号的幅值不变,但是NF小了,灵敏度增加了,比如从-100dbm到-120dbm,也就相当于增强了接收小信号的能力,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信号幅值会变大的,1mv输入经过20db增益的LNA,输出会变成10mv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理解最多只对了一半呀,只要系统的总增益足够、AGC范围足够不会导致饱和,LNA的NF越小,则灵敏度越高,增益固定20dB,噪声系数1dB和3dB的LNA,灵敏度最多提高2dB,而不是提高20dB,关键还得理解多级放大器级别,总的噪声系数和各级噪声系数和增益的公式。信号质量取决于信噪比,而不是幅度,当然,幅度很小,信噪比必然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噪放的增益不是用来做电压放大的,是通过增加灵敏度来提高信号接收能力的,你这个接收器的主芯片是什么 ...

后边有个混频器做下混频,需要几十mv的信号,天线接收的信号是uv级的。我的方案改了一下,一级低噪放滤波后接增益模块,在两层板上能将100uv的信号放大到100mv。但是同样的电路在四层板上就无法实现了,四层板比两层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四层板上就是出现自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边有个混频器做下混频,需要几十mv的信号,天线接收的信号是uv级的。我的方案改了一下,一级低噪放滤波 ...

RF这部分两层板就够了,可能就是布线,阻抗匹配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这部分两层板就够了,可能就是布线,阻抗匹配的问题了

那我这样行不:板子上把这一块单独隔离出来,放到板子的一边,当做两层板来画,就是把内层的地层电源层去掉。别的地方还是四层板。这样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这样行不:板子上把这一块单独隔离出来,放到板子的一边,当做两层板来画,就是把内层的地层电源层去 ...

原则上没问题,有没有内层铺铜,阻抗完全不一样,

网友C:
问题一个个来,不要想到什么试什么,会搞的一团糟的。
设计LNA的第一步,就是要参考规格书,设计LNA的工作电流。你偏置有问题就检查一下偏置电路,先不要去管什么匹配电路
我没用过这个LNA,但是粗一看就觉得奇怪,你这个输入端为什么要接10K的上拉?规格书有这样要求吗?

网友D:
电路需要严格符合器件手册的要求,同时PCB注意噪声控制和阻抗匹配。高频下分布参数的影响很大,甚至包括测试时引入的,搞不好会破坏电路状态。

网友E:
换个电工来layout,

图纸请对照原厂参考设计,不该画蛇添足增加10Mohm 在输入端,影响偏置电流。

电源退耦应当用COG电容,MLCC ESR太高了。

每级电源之间应当退耦。

元件尺寸太大。

少了屏蔽罩

网友F(2019-07-22):
首先,你的PCB布局布线存在问题,RF链路要包地处理、馈电电感要跨在线上尽量不要分叉、射频线要50欧姆阻抗匹配;其次,你的信号输入是多少dBm,这颗LNA的1dB压缩点是18dBm,增益是22dB@0.5G,在保证压缩点的前提下,你的输入信号不应超过-27d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