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的读写问题

楼主(2019-06-07):
用到DM9000A,对它的读写是作为存储器的,数据口的控制口分配到两个地址。8位模式。
如:
    DM9x_Regs.CmdRegAll.CmdF.cmd = reg;
    DM9x_Regs.DataRegAll.DataF.dat = value;

现在的问题是读芯片ID总是不正常,本来是 900A46,读出来的是  0A4658,
后来弄了个数组,连续读它的结果,如下:

还有个现象,就是DM9000A的复位端受控制了,读出的内容为全0,(复位端的时序及持续时间足够长),上图为复位脚悬空时读的。

网友A:
1、确定硬件设计上是按照8bit总线来的;
2、确定软件上总线访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