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初次级的地连接的电容为何是Y电容?

楼主(2019-06-07):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
此电容的位置叫Y电容。此电容的标准(或者叫规格)是安规电容(普通高耐压的瓷片电容不是安规电容)。

网友B:
不可以,Y电容有个特性,只能失效不可击穿,高压瓷片没有这特性。为什么这样要求自己脑补。

网友C:
Y电容介电材料(或结构)的这种软(沒有硬击穿)特性,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