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6F的EEPROM读取方法

楼主(2019-06-07):
按DATA SHEET里的程序流程写的,但是读取一直是FF,请问程序是哪里错了?
#include p16f1823.inc        ; processor specific variable definitions
__CONFIG _CONFIG1, _FOSC_INTOSC & _WDTE_OFF & _PWRTE_OFF & _MCLRE_OFF & _CP_OFF & _CPD_OFF & _BOREN_ON & _CLKOUTEN_OFF & _IESO_OFF & _FCMEN_OFF
__CONFIG _CONFIG2, _WRT_OFF & _PLLEN_OFF & _STVREN_OFF & _BORV_LO & _LVP_OFF
ORG 0XF000
DE 0X92,0X4,0X0,0X0,0X8B,0X95,0X9F,0XA9
DE 0XB3,0XBD,0X4,0X4,0X4,0X4,0X4,0X4
        ORG        0000H
        GOTO        START                    ;跳转到主程序
        ORG        0004H                    ;定义中断向量
        BANKSEL IOCAF
        CLRF IOCAF
        BANKSEL TOSH
        CLRF TOSH
        MOVLW 15H
        MOVWF TOSL
        RETFIE
INTPP ORG 0015H
        MOVF 70H,F
        BANKSEL EEADRL
        MOVWF EEADRL
        BCF EECON1, CFGS
        BCF EECON1, EEPGD
        BSF EECON1, RD
        MOVF EEDATL,W
        BANKSEL PORTC
        MOVWF PORTC
        INCF 70H,F
        GOTO $-0
START
        MOVLB 03H
        CLRF ANSELA
        CLRF ANSELC
        BANKSEL TRISC
        CLRF TRISC
        BSF TRISA,4
        BANKSEL IOCAP
        BSF IOCAN,4
        MOVLW B'10001000'
        MOVWF INTCON
        CLRF 70H
        BANKSEL PORTC
        MOVLW 0AAH
        MOVWF PORTC
        GOTO $-0
        END

楼主:
汇编真这么少人会?

网友A:
这个,仿真eeprom。。建议你实际芯片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eeprom。。建议你实际芯片调试

原来是这个因素,之前一直原地转圈了不自知,到板上果然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