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fatfs0.13c挂载大容量U盘失败!

楼主(2019-06-07):
挂载8G\16G(exFAT)容量的U盘均正常,32GB(FAT32)、64GB挂载失败!何故?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跟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C:
没有做过u盘的项目

网友D(2019-09-18):
我的只能识别2g的U盘呢,8G,16G的都识别不了...

网友E:
fatfs 0.13 支持EXT文件系统,可以访问8G U盘,我测试过,16G,32G没有试过,EXT理论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