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便携式车载逆变器的设计

楼主(2019-06-08):
便携式车载逆变器的设计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汽车正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交通工具。然而,人们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比如手机,却不能使用汽车上的电源。因此,开发一款经济实用的车载逆变器就成为一种需求。我们采用集成脉宽调制芯片SG3525A为主控芯片,以CD4020B计数器及与非门电路构成分频分相电路并配以保护电路,实现了逆变器的脉宽调制。其在逆变电源工作时的持续输出功率为100W,并具有输出过流保护及输入欠压保护等功能,可实现电源逆变、电压稳定、欠压保护及过流保护等功能。

系统基本原理

本逆变器输入端为汽车蓄电池(+12V,4.5Ah),输出端为工频方波电压(50Hz,220V)。其系统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框图如图1所示,采用了典型的二级变换,即DC/DC变换和DC/AC逆变。12V直流电压通过推挽式变换逆变为高频方波,经高频升压变压器升压,再整流滤波得到一个稳定的约320V直流电压;然后再由桥式变换以方波逆变的方式,将稳定的直流电压逆变成有效值稍大于220V的方波电压,以驱动负载。为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分别采集了DC高压侧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及蓄电池电压信号,送入SG3525A,通过调整驱动脉冲的占空比或关断脉冲来实现电压调节、过流保护及欠压保护等功能。

图1系统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框图

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DC12V;

输出电压:AC220V±5%,50Hz±2%;

额定功率:100W;

保护功能:输入直流极性接反保护,输入欠压保护,输出过流保护。

电路设计

1主控芯片SG3525A

SG3525A是的脉冲宽度调制器控制集成电路,具有集成基准电压,振荡器同步,软启动时间控制,输入欠电压锁定等功能。SG3525A的引脚如图2所示。

图2SG3525A引脚分布

振荡频率的确定:振荡频率由三个外部元件RT、CT和RD设置,分别接在6、5、7引脚上。振荡频率为fOSC=1/CT(0.7RT+3RD),其中,0.7RTCT为定时电容充电时间,3RDCT为定时电容放电时间。为了使分频分相电路取得50Hz振荡频率,本设计设定振荡频率为51.2kHz,取CT=2000pF,RT="10k"Ω,RD=922Ω。

输出脉宽的调整:PWM脉冲宽度由引脚9和引脚8中电平较低的一端控制。芯片内部的误差放大器U1将电压反馈信号与基准电压信号偏差放大后送入比较器U2的反向输入端,比较器正向输入端的输入则来自电容器CT上的锯齿波,两者做比较后输出方波脉冲来控制SG3525A内部输出功放管的占空比(见图3)。本设计中将8引脚经电容接地,9引脚接DC/DC高压直流电压的反馈电压,由此调整输出直流电压的稳定。图3中,U1为SG3525A中的误差放大器,1、2、9分别为芯片管脚,R1~R7、C1、C2均为外接电阻电容。SG3525A的16引脚输出5V参考电压。电阻R3、R4及U1构成反比例运算器,R4/R3为其静态放大倍数,其值越大控制精度越高。但放大倍数太大将引起振荡,因此引入C1和R5使误差放大器成为不完全比例积分控制器,此时静态误差放大倍数不变,动态误差放大倍数减小,既不影响控制精度,又避免过冲引起振荡。

图3输出直流高压调节原理图

脉冲的关断:当10引脚加上高电平时,实现对输出脉冲的封锁。本设计使用该项功能实现输出过流过压、输入欠压的保护。

2分频分相电路

由14级串行二进制计数/分配器CD4020B构成分频电路,分频信号来自SG3525A的振荡器输出端引脚4。图4中的A、B、C分别代表振荡器脉冲经8、9、10级分频后的波形,其频率分别为fA=fOSC/28,fB="fOSC/29",fC="fOSC/210"。分相电路由单片两输入端四与非门CD4011BC及外围器件组成,将信号ABC逻辑组合成逆变桥所需要的驱动脉冲(A+B)C与(A+B)C信号。该驱动信号具有共同死区,信号频率约为50Hz。

图4分频分相波形图

3保护电路

①输入欠压保护

如图5所示,D1为蓄电池极性反接保护。SG3525A的引脚16输出参考电压5V,取R3=R4=10kΩ。在正常情况下,U1的反相输入端电压大于正向输入端电压,U1输出低电平,二极管D1、D2截止。当蓄电池电压低于10V时,比较器U1开始工作,输出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D2、D3导通,并把同相输入端电位提升为高电平,使得U1一直稳定输出高电平,向SG3525A的引脚10输出关断信号。

图5输入欠压保护电路

②输出电流过载保护

如图6所示,运放U2及外围电阻构成反比例放大器,运放U3及外围电路构成比较器。图1中的R3为取样电阻,取2.2Ω,2W。当负载电流增大时,该电阻的压降△U增大。

图6输出电流过载保护电路

运放U3正向输入端输入电压为:U+=(1+R2/R1)×(R3/R4)×△U

合理的调整R1、R2、R3、R4的取值,使得当负载电流超过1.5A后,U3的正向输入端电位高于反向输入端,输出高电位,二极管D2、D3导通,并把同相输入端电位提升为高电平,使得U1一直稳定输出高电平,向SG3525A的10引脚输出关断信号。

散热设计

为了进一步减小体积,减轻重量,采取了利用外壳(机壳)散热致冷办法,既解决了散热,又使整机体积变小,重量减轻。

逆变器试验输出波形

DC/DC变换输出电压稳定在320V,逆变桥开关频率为50Hz,接500Ω电阻负载。实验的电路波形如图7所示。

图7试验电路输出波形

本文设计的车载逆变电源电路主要采用集成化芯片,使得电路结构简单、性能稳定、成本较低。经实际应用证明,该逆变电源工作稳定可靠,能够持续输出功率100W。

楼主:
便携式车载逆变器的设计

网友A:
用车载逆变器烧水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直接将逆变器链接在电瓶上?

网友C:
能够将 DC12V直流电转换为和市电相同的 AC220V交流电

网友D:
通过点烟器输出的车载逆变器?

网友E:
逆变器的输出电压是220伏交流电

网友F:
输出功率能够多大呢?

网友G:
最常见的车载逆变器的输出功率为70W-150W

网友H:
车载逆变器对电瓶有害吗

网友I:
优先看内部的配置,和机子的详细的参数

网友J:
车载逆变器电路一般都具有上电软启动功能

网友H:
车载逆变器选多大功率啊?

网友A:
主要是逆变器的效率怎么样呢

网友G:
主要采用TL494或KA7500芯片为主的脉宽调制电路

网友B:
充电器的功率是不大的

网友F:
车载逆变器的效率怎么样呢

网友C:
供一般电器使用

网友E:
输入电压:DC 10V~14.5V;输出电压:AC 200V~220V±10%

网友D:
再大一些功率逆变电源要通过连接线接到电瓶上?

网友J:
较为容易制作的逆变器电路图有吗、

网友I:
一般逆变器都会有:过压,低压,功率三方面的保护电路。

网友J: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