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C无法生成SPI中断程序 - dsPIC33EPxxGS

楼主(2019-06-08):
SPI1 interrupt Enables 勾选, MCC 生成代码时报错。 SPI的中断程序库怎么生成出来?

网友A:
你看红框框里面写明了嘛, MCC不支持SPI中断模式嘛....
你可以试着先生成SPI程序, 然后手动配置去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红框框里面写明了嘛, MCC不支持SPI中断模式嘛....
你可以试着先生成SPI程序, 然后手动配置去开中断? ...

谢谢答疑,MCC是对一些型号的芯片没法生成SPI中断吗? 还是所有的SPI都不支持?
如果用callback能生成也行。

网友A:
芯片的SPI应该是支持中断的,
而MCC对一部分的芯片的该功能支持可能还没完善,
SPI模块我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