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输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6-08):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pi型阻抗匹配兼具有低通滤波之效。CVBS输出阻抗是多少,为何要接电阻75欧,等于先衰减了。 ...

BNC线的阻抗是75ohm。这个是芯片的参考设计。我目前把这2个电容改为22pf,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B:
设计阶段,这种焊盘相同的元件,只管大胆的改,不行再换。。。

网友C:
在这里主要是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需要根据图像出现的问题来调节的,

网友D:
能否举个例子说一下

网友E:
两端都75,不是简单阻抗匹配

网友F:
额,就是个正常的π型低通滤波吧
要说阻抗匹配的话,源端已经并联了75欧到地了,很粗暴的直接端接电阻来匹配阻抗了。
就把LC看成一个单纯的,75欧到75欧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G:
就是一个PI型滤波了,别想太多,CVBS的模拟带宽13M上下,所以这个参数是匹配的。

从实际角度讲,你不接这两个电容,对图像的影响也不大,肉眼也看不出图像上有什么区别的。

这种问题,最直接的就是试呗,你想换22pf,那就用,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一个PI型滤波了,别想太多,CVBS的模拟带宽13M上下,所以这个参数是匹配的。

从实际角度讲,你不接这 ...

嗯,这个75OHM应该是阻抗匹配用,但似乎应该连接在接收端形成并联匹配,原理图上怎么连接在输出端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这个75OHM应该是阻抗匹配用,但似乎应该连接在接收端形成并联匹配,原理图上怎么连接在输出端呢? ...

cvbs芯片通常输出的源端有一个75的电阻,接收(既显示器之类)芯片处也有一个75的电阻,这个就是芯片设计的参考,个人没有深入研究,可能和芯片内部的输出结构有关,从应用的角度讲只管按推荐设计即可

网友F:
直接用电阻并联,来进行阻抗匹配,从匹配的效果上看是非常优秀的。缺点就是浪费了能量,只不过在频率和功率都不高的时候,也是很划得来的
长线传输,本来就需要源端和负载端都进行匹配的,  源端75欧 - 传输线特征阻抗75欧 - 负载端75欧

网友H:
滤波的,说到测试的话有专门的视频测试仪器可以测试指标是不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