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有线电视TDWT系列放大器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9-06-09):
有线电视TDWT系列放大器的故障分析

由于TDWT系列放大器性能可靠,价格合理,在目前有线电视网络传输中得到广泛使用,经过几年的运行,针对TDWT系列放大器存在的两种常见故障现象,总结出如下处理方法,提供给同行参考。

一、放大器内进水造成损坏不能工作。

该系列放大器进水是比较常见故障之一,其主要原因是放大器长期工作在野外日晒雨淋加上长时间无人检查维护,造成密封胶垫老化裂口失去防水功效,雨水渗入放大器内,特别是该放大器的散热透气孔进水较多,绝大多数部是从透气孔进水,雨水进入不是一次性损坏放大器,而是长时间慢慢渗入,时间一长造成放大器电路板元器件锈蚀直到放大器停止工作,损坏最为严重的是电源电路,根据以上情况我们采用了两种解决办法。

1.采用Hz703或704硅粘合剂涂在透气孔防水胶垫上(将透气孔拧下,把胶涂在有螺纹的一端再拧紧即可),可多涂几次让胶渗入螺纹内,达到满意为止。

2.用防水腔带将左上角散热透气孔全部堵死,不要透气孔。经过这样处理的放大器再无进水现象。

二、放大器输出电平较低,调节衰减器无变化。

以C6A-24型放大器为例,因该类型放大器为了提高增益,设计了二级放大,在放大模块之前增加了一只三极管放大,使放大器的增益达到40dB。在检修中发现如果放大器输出电平低,大多是由三极管BFR96S放大倍数偏低造成,笔者将三极管焊下用DT-9925型数字表对比测量其阻值,基极一集电极为760Ω,基极-发射极为760Ω(用二极管挡测量),与正常管一样,但测量放大倍数下降。在确认输入电平正常,衰减器、均衡器、耦合电容、放大模块BCY588N无损坏情况下,直接更换此管即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