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烧录成功,但是验证失败

楼主(2019-06-09):
如图所示,烧录成功,但是验证失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会不会造成单片机工作不稳定?

网友A:
你有没有使能代码保护?
如果有代码保护, 那么烧录完成之后, 是无法再次校验的..

网友B:
烧录完成后还没这样校验过。是运行有问题才校验的吗?

网友C:
编程过程都是已经包含了Verify过程的,不需要额外再verfiy一遍

网友D:
楼主是用的哪个软件烧录的,MPLAB x IDE还是 IPE,正好有16F系列的单片机,可以帮测一下。首先要保证下载口的线、电路是正确的,然后还不能加密才可以校验

网友E:
故障信息显示"PK3Err0045“,表示PICKIT3与目标芯片连接有问题。

经常出现的一种可能原因:供电没检测到,或者供电电压不对。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
估计楼主加密了。

网友:
不能校验说明可以正常工作,无法再次读取,安全性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用的哪个软件烧录的,MPLAB x IDE还是 IPE,正好有16F系列的单片机,可以帮测一下。首先要保证下载口 ...

我们出货的必须要加密的。不然别人读了程序直接去生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使能代码保护?
如果有代码保护, 那么烧录完成之后, 是无法再次校验的.. ...

有代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加密了。

去掉加密还是不能verify通过

网友G:
你是哪颗芯片?

楼主:
PIC16F1503

网友G:
这么久还没搞好?你可以加我  发给FAE看下情况

楼主(2019-07-09):
引用 网友G:
这么久还没搞好?你可以加我  发给FAE看下情况

换了个烧录工具可以了(pickit 3 programmer)。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烧录工具可以了(pickit 3 programmer)。

ok  需要提供MICROCHIP的咨询可以加我776514862

网友H:
如果所有功能正常不用太纠结。

网友I:
有代码保护的话是无法再次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