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谁知道这个充放电管理芯片的型号是什么?丝印为MHCD42

楼主(2019-06-09):
(无正文)

网友A:
且不说芯片型号,也不说充电。

今天我们来聊聊放点,是如何实现放电的呢?

网友B(2019-08-22):
需要电源管理芯片,加V:18566277257

网友C:
国产的锂电充放电比较有名的就是英集芯和钰泰吧,你可以去搜搜,外围电路都很简单的。实际上你这块板子用的电容还是有点多了

网友D(2019-10-20):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模块,但是这个模块使用上有些不方便,可否向你请教一下。我想实现连上18650电池后,就自动开启输出(现在是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买家详细说明里有一个,低脉冲控制使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Arduino控制这个模块。

网友E(点评):
这个就和看门狗差不多,在一定的时间内喂一次狗就可以啦,说明书说的时在20S以内。

网友F(2020-03-09):
刚买了这个模块,想用来给18650充电,但是芯片发热严重,大哥们遇到过么?
并没接任何其他电路

网友G(2020-05-12):
ETA9697  LP7801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