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提示MCU未连接或IC型号选择错误

楼主(2019-06-09):
下载之后提示“MCU未连接或IC型号选择错误”,然后又提示“Flash Load finished at 19:06:57”,这是啥意思?到底是下载成功没有?难道是最新的KEIL V3.30的驱动和之前的芯片对不上型号吗?我用的芯片是92F7461B,Option里型号配置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检查接线是否有误,第二可能芯片接触不良,第三,可能芯片PIN脚损坏

楼主:
问题找到了,KEIL 的 Options->Device 里配置的型号和 Options->Utilities->Settings 里配置的芯片型号不相同导致的问题,配成同一种型号之后下载程序就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