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各位在实际项目中STM32F4网络速度可以达到多快?

楼主(2019-06-09):
今天使用STM32CubeMX为STM32F429 Nulceo生成了FreeRTOS+LWIP的工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速度一直提不上去,按照要求做了优化,使用上位机每毫秒发送9160字节的数据,但是收发速度始终只能维持在300多KB/S。想问一下各位前辈,在实际项目中网络速度可以达到多少?MEM_SIZE、PBUF_POOL修改:
TCP_WND、TCP_SND_BUF修改:
ETH_RXBUFNB、ETH_TXBUFNB修改:
请问各位,除了以上修改的地方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呢?谢谢。
还有使用keil中间件搭建的TCP Server应用,速度也很低,相同测试条件只有100KB/S。
不知道是我这边硬件方面网络条件差,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FreeRTOS_LWIP Netconn Server.zip (1.74 MB, 下载次数: 16) RTX_RLTCPnet BSD Server 中断

网友A:
我用F107跑lwip最多能做到1M/s多点点(TCP),主要是内存小了(业务占内存多,留给lwip的不多了),如果换F4的话,应该还可以提升,能不能到2M/s不好说,毕竟还有网络拥塞和TCP Delay ACK等等因素会拖慢速度。

网友B:
这个跟硬件有关系吧

网友C:
300多KB速度很快了。

网友D:
可能驱动的时钟信号速度很慢

网友E:
使用的使异步传输吗?

网友F:
STM32F4网络跟IO的速度有关系

网友G:
以前做过FPGA驱动,速度也一般。

网友H:
需要传输文件吗?

网友I:
可能跟你的网口有关系,最大好像是1400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多KB速度很快了。

看到有人用STM32F407能做到11Mbit/s,很好奇怎么达到这个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驱动的时钟信号速度很慢

主频是180M,分给以太网外设的时钟也开到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的使异步传输吗?

使用中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需要传输文件吗?

后续准备做图像传输。

网友J:
曾经测试过,f4跑以太网,做tcp服务器的话,基本上跑满带宽的60%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因为测试的时候,cpu只管接收数据,没有其他业务。所以实际应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程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做过FPGA驱动,速度也一般。

请问当时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107跑lwip最多能做到1M/s多点点(TCP),主要是内存小了(业务占内存多,留给lwip的不多了),如果换F4 ...

请问内存分配多大合适呢?太大也会造成内存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跟你的网口有关系,最大好像是1400字节。

所以只能换网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曾经测试过,f4跑以太网,做tcp服务器的话,基本上跑满带宽的60%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因为测试的时候,cpu只 ...

请问是10M还是100M带宽?100M带宽的的话这速度可以。请问您当时怎么配置的?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是10M还是100M带宽?100M带宽的的话这速度可以。请问您当时怎么配置的?谢谢。 ...

肯定是100M带宽咯。

楼主:
j今天用另外的软件测了一下接收速度,居然最低有6MB/S。到底该相信哪一个?

网友K:
没有实测过

网友L:
感觉跟个人电脑都有关系的

网友M:
速度是不是快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