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悬赏5000元)ADS1220采集不到数据

楼主(2019-06-10):
芯片用的STM32F767,环境用的是MDK5
ADS1220采集数据全是65535.
电路图:
程序:
请高手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下波形,和AD芯片要求的时序对比下看看,差别在哪里;

楼主:
谢谢!writeReg(ADS1220_REG_0,0x55);
        hal_ads1220._Reg[0] = readReg(ADS1220_REG_0);
这两条语句,读写寄存器都没问题,说明读写时序是对的。
示波器不好抓,只有两个通道。

楼主:
数据类型错了.原来是unsigned int类型,现在改成long型,数据有变化,可是最高字节是0xff,是负值。
把两根信号线倒了一下,还是负值。很奇怪。

网友B:
1. 设置了选择REFP0吗?
2. 考虑一下输入确实转换结果为0xF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设置了选择REFP0吗?
2. 考虑一下输入确实转换结果为0xFFFFFF。

谢谢!
选择AIN1是正,AIN2是负。
转换结果有变化,不是FFFFFF。我感觉不应该是负值。

楼主:
以上是我的初始化代码。大神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楼主:
传感器正常输出0-20mV,测芯片的7脚和10脚却760多mV.
不知道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随便举一个采样值:4294954577.
太大啦

楼主:
这是CS和DOUT的波形,搞不明白,为什么DOUT的波形是一个锯齿波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I2S的 ADC 不是更好吗?  24BIT/96KHZ采样率。 你这个ADC多少?

24BIT/2KSPS

网友D:
用示波器抓波形比价靠谱

网友E:
直接接一个固定电平的 试试看呢

网友F:
请问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

24位AD采样

网友F: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G:
void Setup_ADS1220 (unsigned char inputMux,unsigned char dataRate,unsigned char conversionMode)
{
    unsigned char config[4];

    config[0] = inputMux + ADS1220_GAIN_1 + ADS1220_PGA_BYPASS;//inputMux 选择通道   ADS1220_GAIN_1增益已设为1    ADS1220_PGA_BYPASS禁用旁路PGA
    config[1] = dataRate + ADS1220_OP_MODE_NORMAL + conversionMode + ADS1220_TEMP_SENSOR_OFF + ADS1220_BURN_OUT_CURRENT_OFF;//dataRate  速率设置   ADS1220_OP_MODE_NORMAL正常采集模式     conversionMode单/连续模式   ADS1220_TEMP_SENSOR_OFF禁用温度传感器   ADS1220_BURN_OUT_CURRENT_OFF电流源关闭
    config[2] = ADS1220_VREF_EXT_REF0_PINS + ADS1220_FIR_NONE + ADS1220_LOW_SIDE_POWER_OPEN + ADS1220_IDAC_CURRENT_OFF;   //ADS1220_VREF_EXT_REF0_PINS 基准电压  ADS1220_FIR_NONE 滤波设置关   ADS1220_LOW_SIDE_POWER_OPEN 旁侧电源断开    ADS1220_IDAC_CURRENT_OFF  激励电源关闭
    config[3] = ADS1220_IDAC1_DISABLED + ADS1220_IDAC2_DISABLED + ADS1220_DRDY_ON_DRDY_ONLY;  //ADS1220_IDAC1_DISABLED  禁用路由设置  ADS1220_IDAC2_DISABLED禁用路由设置   ADS1220_DRDY_ON_DRDY_ONLY 数据就绪标志位仅专用接口

    ADS1220_Write_Regs (config, ADS1220_CONFIG_0_REG, 4);
}

    Setup_ADS1220(ADS1220_MUX_AIN0_AVSS,ADS1220_DATA_RATE_330SPS,ADS1220_CONVERSION_SINGLE_SHOT);
    ReadConversionData=0;
    ADS1220_Start();
    while(!ReadConversionData);
    ADS1220_Get_RTD_Conversion_Data_Calibrated (&ADS1220RTDdata_flag);

网友G:
一定要先保证电路是没问题的,再去调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void Setup_ADS1220 (unsigned char inputMux,unsigned char dataRate,unsigned char conversionMode)
{
   ...

谢谢!你的回复对我还是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先保证电路是没问题的,再去调试程序

那如何保证硬件没问题呢?

网友H(2019-08-09):
楼主调出来了么?

楼主:
没有。现在硬件有问题

网友I:
我觉得是RDRY问题

网友J(2025-05-21):
楼主现在调出来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现在调出来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调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