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数字万用表测电缆电线断点的方法

楼主(2019-06-10):
数字万用表除了可以进行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基本参数的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变通使用,使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达到一表多用的目的。现给出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

具体方法

1.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

数字万用表测电缆电线断点的方法

2.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

3.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所在。用此法检查屏蔽线时,如果仅仅是芯线折断而屏蔽层没断,则此法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