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充电IC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10):
同意楼上的看法。REF1.22v下方的运放VA应该是画错了,要把正负输入端要对调一下,这样电池反接,PMOS不会导通充电。
短路保护也算是有吧,看这个设计意图,1000倍的镜像电流源,电池短路了,大概也会维持在1000*0.1/Rprog的输出短路电流吧

另外,楼主为什么不看看规格书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看法。REF1.22v下方的运放VA应该是画错了,要把正负输入端要对调一下,这样电池反接,PMOS不会导 ...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参考规格书弄得。规格书有写做了极性防反接,短路保护只是说“ BAT短路持续时间: 连续”,我的输入端是一个DC-DC转的5V,电池我短路的时候,直接把5V的输入给挂掉了,所以我怀疑短路是没做保护的,影响了5V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规格怎样说。按方块图是逆接及短路都会充电。但是方块图可能画错了,REF1.22v下方的运放VA,若把正负输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有点不懂,问什么拿一个不是自己设计的IC来研究?

完全可以看规格书来解决的问题,规格书看不懂可以直接问供应商。

我记得TP4059有升级版有这功能,型号是TP4059E。

网友D:
你可以实际测一下。
他们说有这个功能,大概是有的。
这个图可能就是个示意图,不一定准确。

网友E:
这个TP4059充电芯片用的非常多的,反接保护是有的,但是没有短路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