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PWM启动第一个脉宽有时有4MS宽度,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9-06-10):
N76E003 PWM启动第一个脉宽有时有4MS宽度(设置为50KHZ 50%DUTY 正常应该为10US),是哪里问题? 这个长脉宽,有时没有,有时有,无规律。请教大神!

网友A:
003启动时间好像就4mS吧,你应该是启动状态IO没有固定到需要电平,产生虚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3启动时间好像就4mS吧,你应该是启动状态IO没有固定到需要电平,产生虚假输出。 ...

谢谢解答,这个不是上电时间,是上电后的多次PWM关,开出现的,单纯设定DUTY从0   到50%也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B:
應該是沒有下pwm stop的條件,直接關pwm輸出。
pwm內部還在計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沒有下pwm stop的條件,直接關pwm輸出。
pwm內部還在計數。

谢谢!您说的PWM STOP条件是指的哪个条件?我用的如下函数:
void Pwm_Turn_Off(void)
{
        while(LOAD);
        clr_LOAD;
        clr_PWMRUN;
}
DUTY 设定用的如下函数:
void Pwm_SetDuty(uint8_t duty)
{
        uint16_t reg;
        uint8_t dut;

        reg=frq;
        dut=duty;
        reg *= dut;
        reg /= 100;

        PWM0H = (uint8_t)(reg >> 8);
        PWM0L = (uint8_t)(reg);
        PWM2H = (uint8_t)(reg >> 8);
        PWM2L = (uint8_t)(reg);
        while(LOAD);
        set_LOAD;
        }

网友C:
看看手册上这个有没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