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单片机keil编译环境全局变量无法赋值

楼主(2019-06-10):
大家好:
      求教一个编程方面的问题。如题。在c文件的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只有这个C文件会调用)。结果仿真的时候发现这个变量无法赋值,并且初始值也不是预定义的初始值。例子如下,这里保证这个数据没有被其他程序串改,已经做过很多次验证了。本人才疏学浅,请哪位指教一下,万分感谢!

例1:
    unsigned char pack_cmd[]="AT+TEST";//c文件初始化定义
    void fun1(void)
   {
      memcpy(target,pack_cmd, sizeof(pack_cmd) );//拷贝的时候发现pack_cmd数组根本不是预定义的数据。定义成const类型就正常。
   }
例2:
    unsigned char FingPrint_data[20];//定义全局数组
    void fun1(void)
   {
        //unsigned char FingPrint_data[20];//假设定义成函数内局部的数组,赋值完全没问题
        FingPrint_data[0] = 0x55;//全局定义,赋值,完全无变化
        FingPrint_data[1] = 0xAA;//全局定义,赋值,完全无变化
   }

网友A:
不应该啊, 这都定义不了, 程序还怎么写, 难道是被什么野指针改掉了数据?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优化的问题,虽然定义了,但是没用过,优化掉了

楼主:
郁闷啊,虽然有办法绕过去。但是不解决心里不舒服。优化级别我设置为最低。野指针也查了,应该是没有

网友C:
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D:
楼主是如何确定的呢 单步看的吗

网友E:
附上全部代码瞅瞅吧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静态变量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