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101A、单火取电方案

楼主(2019-06-10):
现在智能家居越来越普及化,单火取电开关是智能家居必不可上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正常的完整的单火开关的产品,它是由电源板和控制板两部分组成的;电源板是由取电部分和控制部分组成;控制部分分为可控硅控制、普通继电器控制和磁保持继电器控制;控制板是由触摸按键和通讯部分组成,通讯部分一般是433通信、蓝牙、315、2.4G、zigbee、lora、NB、Z-WAVE、等等。
以可控硅方案的电源demo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如图:
看图可以了解到,可控硅控制部分和取电部分做在一个板子上的,可控硅demo有L、L1、L2、L3四个接线柱,可以这样接线的,L1、L2、L3接经过灯具出来的零(火)线,L接火(零)线构成回路,简化来说就是灯具跟板子串联起来的,准确来说,单火取电开关上不分零火线的。
我们主要是做取电部分的,我们的方案可以做到3v电压输出时,最大可以提供50ma的电流,这个电流足以使433通信、蓝牙、315、2.4G、zigbee、lora、NB、Z-WAVE等这些通讯模块工作的。在单火开关上会出现以下的问题,第一,鬼火现象,产生鬼火现象的原因是通讯模块的平均待机电流过大,建议这个电流在1.5毫安之内可以满足98%的灯具没有鬼火现象,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电源的效率很低导致的。第二,有的通讯模块瞬间最大的电流很大达到二三十毫安,会出现模块供电不足的情况,这是因为灯具限流的原因这个线路没有那么大的电流是通讯模块工作,解决办法是降低通讯模块的功耗。

网友A:
没什么技术呀

网友B:
可控硅方案,成本比较低

网友C(2020-07-02):
1)低成本单火线方案:RCC+可控硅方案,成本低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易坏;
入选理由:开关价格足够低,坏了包换,1年365天都可以换!

2)高品质单火线方案:XD3390A + XD-KC024,性能好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稍贵;
入选理由:专门做单火,做的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