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忙解析一下电路,为啥TX输出5V电压

楼主(2019-06-10):
理论上,当芯片42脚输出高电平,TX输出4.7V(5V减去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0.2-0.3V左右);当芯片42脚输出低电平,TX输出0V。

网友A:
这是要做串口的电平匹配吗?搞得复杂了点。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啊~~

网友C:
三极管截止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极小(27.8pA),此时二极管的压降很小,不能简单套用二极管“死区电压”(0.6~0.7V)。如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啊~~

不知道他要表达设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截止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极小(27.8pA),此时二极管的压降很小,不能简单套用二极管“死区电压”( ...

你这个是mulisi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