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5085 发烫

楼主(2019-06-10):
lm, AC, os, MOS, ic
使用LM5085 ,降压IC,外置P MOS,按照EVM上面参数设计的,输入30-50V,输出5V,当负载1A的时候,MOS跟IC都烫,驱动波形很乱。我已经遇到不止一次这样的事情了,总觉得是我的布线哪儿出现的问题,请大神们帮我看看吧,我现在都只会做那种内置MOS的BUCK电路,因为不需要考虑MOS的位置了。似乎对布线也没有太大要求
我之前还使用过TI 的lm5141-q1 这个同步整流的,也是遇到MOS驱动波形不稳,要么就是关闭时长,导致IC发烫(这个后面有时间,我在发帖出来)

求教了,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主要问题,我的输入电容离IC太远了,把IC VIN脚并电容后,改善很多,至少可以输出了,MOS没那么烫。但是当大于2A的时候,MOS开启还是不理想,如下图
负载1A

负载2A

这2个图直接测试Vgs 的电压,总是有很大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个主要问题,我的输入电容离IC太远了,把IC VIN脚并电容后,改善很多,至少可以输出了,MOS没那 ...

门极驱动不需要加电阻的么?加一个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驱动波形都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极驱动不需要加电阻的么?加一个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驱动波形都振荡了 ...

请问,加电阻是做什么使用,应用电路就没有电阻。加电阻不是加大了开关时间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加电阻是做什么使用,应用电路就没有电阻。加电阻不是加大了开关时间了吗 ...

不是电阻的事,是有自激了,元器件布局太散了,几个敏感节点的回路要小,仔细看一下规格书关于布线的要求

网友C:
1、输入滤波电容,靠近芯片的地方应该放几个陶瓷电容,如果大电解的特性不好,输入输出多并联几个陶瓷电容。
2、过流采样的一根线,应该直接从采样电阻处引出,不要和芯片电源脚的供电线复用。
3、大功率MOS驱动,一般串联一个电阻,阻值调整一下。栅极驱动走线,也不要这么细。

网友D:
示波器显示振铃很严重,MOS当然会发烫。。
1.驱动MOS管的线太细太长了
布局不够紧凑,为什么不参考一下DATAshee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阻的事,是有自激了,元器件布局太散了,几个敏感节点的回路要小,仔细看一下规格书关于布线的要求 ...

你好,感谢回答。 你们都提到了MOS 的驱动端要串电阻,而且线要粗,说真的,我真不懂这个,因为一直是做锂电池保护板的,没这种DC-DC高频电路经验。 一直以为MOS的驱动反正是高阻抗的,又不走电流,要那么粗干什么。
但是还想请教一下,这个MOS 驱动的阻抗,具体会影响到什么,我没有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输入滤波电容,靠近芯片的地方应该放几个陶瓷电容,如果大电解的特性不好,输入输出多并联几个陶瓷电容 ...

你好,上次我发现我的输入电容太远,元件太散,特别是输入,输出的GND 振荡太大后,我重新布了一个板,输入,输出的GND几乎是同一个点了,IC 跟外围电路在环路之外,输入电容也靠近了。等板回来了我 在就在验证一下。
你们都提到 栅极的线不能太细,还要串电阻。 我还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这个也会影响。

这个是我重新布的板,能帮看看吗,或者等我板回来了,测试后,我再发布波形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上次我发现我的输入电容太远,元件太散,特别是输入,输出的GND 振荡太大后,我重新布了一个板,输 ...

感觉还有不好的地方,反馈要从输出电容处引出,由于反馈走线较细,千万不要从电感、MOS、二极管的开关干扰信号下面经过,否则容易导致反馈异常。不过,即时这样,硬件工程师也应该善于在不好的板子上,割断、跳线来验证。开关波形不好,不稳定,无非是电源滤波不好,反馈弱信号被干扰导致不稳定,地线走线不好引入噪声。开关电源的干扰滤波还是有讲究的,要分析不同时间脉冲电流的途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答。 你们都提到了MOS 的驱动端要串电阻,而且线要粗,说真的,我真不懂这个,因为一直是做 ...

我没有说要串电阻,这个应用MOS管不用串电阻,线的粗细没什么影响

网友E(2020-09-12):
请问问题解决了嘛?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