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换能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9-06-10):
驱动电路,这么仿真可行,实际使用时,这个方案能把变压器前的12V升压到一二百V吗?求教

我现在也是想整个驱动电路,将12V升压到一二百,能否请教一下
楼主,这个问题可解决?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一两千都可以,只要变压器的匝数比足够大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用。
R79串联在电源线上,变压器初级电阻很小,12V电源经R79和变压器初级到地了。

网友A:
另外,变压器次级的整流桥,怎么是这样联接的?这样联接,和短路也差不多。负载上并没有直流电压,而是变压器次级的交流电压(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减去两个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变压器次级的整流桥,怎么是这样联接的?这样联接,和短路也差不多。负载上并没有直流电压,而是变压 ...

这个是超声换能器到前置放大器的隔离二极管,在回波放大时候,可以有效隔离整个升压系统引入的分流尤其是噪音。他这个线路没画完。
不过升压中周接法肯定不是典型用法,很有问题,直流短路了。

@tianxj01 :是,标题里面写了。
@maychang :人题目可是写了,换能器驱动
从楼主这句“这个方案能把变压器前的12V升压到一二百V吗?”,我猜测楼主是要实现一个DC-DC变换。

网友B:
超声波换能器,人家是这样玩的,参考一下吧:

楼主:
此电路在Multisim中可将变压器前的11Vpp的矩形波放大到200Vpp,但是按照传统的接法就是6楼的示意图仿真,却不能实现电压的提高。所以觉得很困惑

网友C:
所谓的放大实际上是谐振,你换个频率试试,用个信号发生器找到谐振点频率,如果回路Q值不是很渣,就可以升到上百伏甚至上千伏去。另外一楼图的电阻 R79 换成合适的电感,效果大概能好点。不过还是线圈、开关管串联更好。一楼是线圈、开关管并联,牺牲了大部分电源效率。
如果不能换频率,你应该知道换什么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

网友D:
只要设计得当,输出几万V都可以。

网友E:
最近做的超声波测距,用的电路和六楼差不多。
器件选好,120V的脉冲,不接换能器会更高,试试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