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JET51A烧录器错误

楼主(2019-06-10):
我用的是中颖JET51A烧录器,一直都用的好好的,有天提示升级,于是我全部升级了最新的固件,分别安装了最新的版本Flash_LibUpdate_V9.5,JET51A_FW_V1.7,JET51A_Keil_V1.7。然后烧录总是错误,不能烧录,设置了仿真器供电,没有外部供电,但是烧录的时候,无法烧录,总是弹出弹窗提示检测到外部供电。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

1560152658(1).jpg (43.93 KB )

设置界面

设置界面

1560152730(1).jpg (36.83 KB )

可以正常读取到版本

可以正常读取到版本

1560152761(1).jpg (26.94 KB )

烧录提示错误

烧录提示错误

楼主:
中颖的技术支持比较差,资料也少,官网也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解答,

网友A(2019-09-15):
你要设置成外部电源供电,因为你外部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设置成外部电源供电,因为你外部供电了

我没有外部供电,问题解决了,是中颖烧录器坏掉了。换一个烧录器就正常

网友B(点评):
我把固件和插件都换成V1.6就好了

网友C(2024-10-29):
检查烧录器和测试座的连接是否稳固,无松动或损坏。

网友D:
安装的固件和版本是否与烧录器兼容。

网友E:
更换USB线试试

网友F:
电源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G:
检查烧录器的烧录库中是否支持您当前使用的芯片型号。

网友H:
如果问题出现在升级后,尝试将固件和驱动程序回退到之前的版本,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对于烧录报错的芯片,可以尝试手动去掉ID检测功能。

网友J:
烧录器坏了?

网友K:
一般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L:
系统兼容性问题

网友M:
烧录总是错误大概就是硬件或是软件兼容的问题

网友N:
中颖JET51A烧录器升级后系统兼容有问题

网友O(2024-11-29):
固件问题建议更新

网友P:
软件有问题吗?能用就别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