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PIN3201(STSPIN32F0)三电阻控制板:FOC电机驱动原理图/代码...

楼主(2019-06-10):
SPIN3201(STSPIN32F0)三电阻控制板:FOC电机驱动原理图/代码/调试文档等详细资料开源分享

(主芯片STSPIN32F0:内置MCU、DCDC、LDO、运放、比较器、MOS驱动等)

(低压大电流三电阻FOC电机驱动)

资料下载见附件(360压缩),电脑登入

PMSM电机(24V100W1024线编码器)资料.pdf

spin3201(stspin32f0)(三电阻FOC图纸).pdf

ST MC SDK5.x 电机库软件框架说明资料(共20页转载ST原厂).pdf

牛人!

楼主:
电机资料及原理图

楼主:
SPIN3201三电阻FOC电机控制板调试补充说明
(主芯片:STSPIN32F0
一、硬件说明
1.1图纸说明
   DCDC5V电路:就给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供电用,如果是无感启动不用;
   尽量选择高频率DCDC的转换芯片,频率越低更容易引入一些噪声;
   MOS管:选的是60V/80A,低导通电阻TO-252封装MOS管;
1.2硬件布线
   电流采样一定要采用差分走线;特别是地线(电流采样电路适当的加滤波电容);
   PWM输出线和电流采样线尽量不要交叉;
1.3关于STSPIN32F0芯片实际项目使用说明
          芯片标注最高电压可以到48V,但实际项目最好不要超过30V,极限最好不要超过36V

楼主:
板子
V+:接电源正+
V-:接电源正-
U:接电机U或A
V:接电机V或B
W:接电机W或C
ST LINK的SWD及串口接线说明:
按上图所示一对一接线即可,RST和3.3V电源可不接(芯片内部已经带3.3V)。

楼主:
一、软件说明
新建工程板子选择
选择对应的电机参数
驱动界面设置(降低PMW频率——F0内核计算能力有限

楼主:
AD接口界面设置

楼主:
如无其它修改则生成工程(选择相应的工程文件)
等待生成工程完成

楼主:
在对应的存放目录下,打开生成的MDK工程文件

楼主:
点击load下载程序(先连接好线和电源,再通电)。

楼主:
正常下载程序后,通过按板子的USER1按钮,即可启动电机;
或通过WOROBENCH的在线调试界面调试,选择相应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为9600

楼主:
2.1编码器接口生成工程设置补充说明
电机参数界面设置

楼主:
反馈接口启动接口设置,选择为编码器模式

楼主:
启动设置(电流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大些)

楼主:
生成工程后,通过WORKBENCH在线调试,可以实现6转(不过转速不太稳);需要根低转速则需要修改FOC库

楼主:
600转的效果

楼主:
三、调试补充说明
最好先确定下电机参数(电机找电机厂或自己测试或用我们IHM07IHM08 V3IHM08 V4板子等进行测试)。
首先,需要再次确认ST MC Workbench中所有设置的参数是否和实际的硬件
参数一致:如电机的相关参数,驱动部分的参数,单片机IO设置等。
• 如果有其中任意一个参数设置错误,可能导致电机永远也无法正确启动。
• 如果有需要,可以让电机运行在开环模式,来测量TnoiseTrise相关参数。
如果启动后立即出现硬件过流保护,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 选择了错误的电流采样方式
• 选择了错误的电流采样参数:如取样电阻值,放大倍数, ICS增益, Tnoise, Trise.
• 电流环的调节带宽过高:3电阻采样建议为2000rad/s, 单电阻采样建议为1000rad/s
• 由于布线受到干扰而导致误触发硬件过流保护,需要检查硬件设计。
如果出现电机只动一下,但是没有加速动作:

楼主:
• 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开环电流不够大导致无法拖起转子加速,有时出现开环启动完成,
但报启动失败故障,这时:
• 需要减低加速率,或提高开环启动电流
如果以上方法可以解决,但是不能保证100%有效,请尝试增加定位功能。

楼主:
如果转子可以转动并且有加速动作,但是还是会停止并且报“速度反馈失败”错误,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 启动成功的限制条件过于宽松导致过早切入闭环。
   • 如下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 提高“连续成功启动输出测试”值,正常情况下请不要大于5。
   • 提高最小启动输出速度。

楼主:
如果采用 以上方法导致开环的最终速度过高,或没有解决问题,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 减少观测器的增益G2,它可以降低扰动对速度反馈的影响。
   • 通常G2应该按照/2,/4,/6,/8方式来减少。
   • 放宽观测器的收敛条件,这样使观测器更容易收敛:
   • 使用新的电机库,可以设置速度变化波动为80%(PLL) ,或400%(Cordic)。
   • 这种情况下需要增加反向电动势幅度与估算速度一致性的检查。
   • 更改速度/扭矩的爬升率:根据实际负载和转子的惯性等情况,让加速度更加柔和,防止突然加速导致对反向电动势估算的扰动。

楼主:
四、开源补充说明
    如果确实需要原理图和PCB的用户,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或管理员私下索取谢谢!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很全很详细

网友B:
电路板挺好的

网友C:
什么时候我搞电机了要请教楼主了

网友D:
呵呵 楼主真大神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我搞电机了要请教楼主了

互相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楼主真大神也!

感谢支持

网友C:
讨论说不上 只能是请教 都没接触过电机

楼主(2019-07-21):
自己支持下,谢楼上支持!自己支持下,谢楼上支持!自己支持下,谢楼上支持!自己支持下,谢楼上支持!自己支持下,谢楼上支持!

楼主:
谢楼上支持;
自己支持下

网友E:
历害了,支持你

网友F(2019-09-04):
楼主:请问电机启动偶会失速自停是啥原因?

网友F:
用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电机启动偶会失速自停是啥原因?

速度检测失败偶尔是有的

网友G:
mark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H(2019-11-09):
很有用 万分感谢

网友I(2020-04-17):
太实用了,谢谢游名老哥

网友J:
楼主,请问这是无感电机马?霍尔编码器是干嘛的?

网友K(2020-08-04):
LZ大大,如果是无感电机,那就霍尔传感器部分,还有给霍尔供电的部分,还有FOC的部分都可以省了吧

网友L(2020-10-27):
STSPIN32F0  是st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STSPIN32F0  是st的芯片吗?

是的

网友M(2024-09-27):
资料很全,感谢!

网友N:
主芯片STSPIN32F0:内置MCU、DCDC、LDO、运放、比较器、MOS驱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