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器万用表检测方法图解

楼主(2019-06-10):
      电解电容器有正、负极之分,一般引脚长的为正极,引脚短的为负极,并标有“一”号。
      检测电解电容器的质量时,将万用表拨至RXlk挡,红表笔接电解电容器的负极,黑表笔接其正极,若电容器正常,表针将向右偏转,即向的方向摆动,表示电容器充电,然后表针又向左偏转,即无穷大方向回落,并稳定下来,这时表针指示数值为电容器的正向漏电电阻。电解电容器的正向漏电电阻越大,相应的漏电流则越小,一般电容器的正向漏电电阻约为几十千欧或几百千欧以上,如图2-19所示。如果电容器容量大于10uF,为防止表针被打弯,在测量前应将电容器的两端引线短路一下,使电容器的充电电荷释放掉。
      电解电容器的好坏,不但要根据它的正向漏电电阻的大小,而且还要根据检测时表针的摆动幅度来判断。指针向右摆动幅度越大,电解电容器的容量就越大。如果漏电电阻值虽然有几百千欧,但指针根本不摆动,则说明该电容器的电解液已干涸失效,不能使用了。若在测试时,表针一直拨至“0”处不返回,则说明该电容器内部已被击穿或短路。
      如果要测电解电容器的容量,则也可用数字式万用表的电容挡来测量,图2-20是用DT9205A+型数字式万用表测标称容量为100uF的电解电容器,实测电容量为88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