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CPU温度多少

楼主(2019-06-10):
最近感觉CPU温度有点高,把CPU散热风 修了一下,感觉转的快了一些,感觉温度还是高

网友A:
夏天了,笔记本不开风扇压不住了。。

我之前把笔记本CPU换了,从i3-2350M换成了i7-2760QM,从35W变成了45W,夏天温度能到80左右。。不开散热架镇不住。

还好没换那个最高的,55W,更压不住

网友B:
CPU全速运行,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