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10以吸收电流的方式驱动LED灯,为何P10输出的高电平不到1V?

楼主(2019-06-10):
采用的单片机是92F7461B,在P1.0脚接一个680R的电阻,再接一个LED灯,然后再接5V电源,典型的以吸收电流的方式驱动LED灯
P1.0脚初始化如下:
void IO_Init(void)
{
        P1CON |= 0x81;  //P1.0设置为推挽模式
        P1PH    |= 0x81;
}

主程序里测试LED闪烁:
while(1)
{
        P10 = 0;
        usDelay(5000);
        P10 = 1;
        usDelay(5000);

}
usDelay(5000);延时长度大概是20ms,这个不重要,然后我用示波器观察P10口输出的波形,发现的确输出了很规矩的方波,但波形的高度只有不到1V,大概七八百毫伏的样子,为什么高电平不是5V呢?因为引脚输出的高电平不够5V,导致LED灯没有闪烁的效果,是不是还有其它参数需要配置呢?

网友A:
你延时1s看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中断函数

楼主:
现在整个程序里就没有中断函数,只是简单的TOGGLE了下P10口,问题是我单步执行结果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整个程序里就没有中断函数,只是简单的TOGGLE了下P10口,问题是我单步执行结果都不对 ...

P1CON=0xff;
P1PH=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