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的DAC和代码读出加密

楼主(2019-06-10):
DAC好像只能内部比较器使用,无法输出。代码防止读出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手册上好像是进入程序把SW口关掉就能实现?

楼主:
不能够在应用里加密芯片吗?

网友A:
1. L136的VC内置6bit DAC,仅供VC使用。后续的L176/L196/L07x系列具有10bit 的DAC可以输出到GPIO.
2. 加密目前的确采用是的物理断开(关SWD)的最安全的加密方式,目的是提供最安全的代码保护。

网友B:
华大在L110或者L136 等系列里面的DAC是给VC做参考电压的,后续的L17x或者L19x、L07x具备12bit或者8bit可对外输出的DAC,并可以选内部OPA做跟随器输出。

网友C(2019-07-10):
dac应该可以输出的啊     是不是楼主的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