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的有没有单个IO能做输入也能做输出的?

楼主(2019-06-10):
74系列的有没有单个IO能做输入也能做输出的?

网友A:
244,245

楼主:
通讯用I2C的那种,

网友B:
74的年代好像没有I2C吧,船型的594 595?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讯用I2C的那种,

我明白你想要什么了,应该是想着对IIC总线进行切换吧,所以被切换的需要双向工作,其实挺简单的,用模拟开关就可以做到。模拟开关在这个频率稍微有点串通道,不过不影响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