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小蚁充电器:一对垃圾!

楼主:
用三星和小蚁的充电器带动玩具电机,电机没想像的快,而且转2、3秒就要顿一下。一看电流,平均只有200mA,顿的时候就更低了。电压也只有 4.7V 。
可是三星充电器自称是 5V-2A,小蚁自称  5V-1A.

网友A(2019-06-12):
试试 D+ D- 短接

楼主(点评):
确实如此!

网友B:
假三星吧?

网友C:
加个大点的电容就可以解决

网友D:
这个适配器就不是为带动电机而设计的啊。

楼主(点评):
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大点的电容就可以解决

电容是和电机并联吗?大概要多大呢?

网友C(点评):
看电机决定。并 470uF 或者 1000uF 试试,也许就可以了。能加个电机控制开关元件,或者能延迟到电源稳定再加电机估计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适配器就不是为带动电机而设计的啊。

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 ??

网友E(点评):
脉冲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大点的电容就可以解决

刚才并了 440uF,无效。明天弄个1000uF 的再试试。

网友F:
你的线缆电阻是多少?

网友G:
别说三星了 就是苹果假货 高仿 山寨我也见到的多了

网友H(点评):
现在的确高仿多

网友I:
关键要看你是什么电机

网友J:
这位兄弟说到点子上去了——应该是“充电协议”限制了电流的大小。如果换了三星自己的手机,估计电流就是杠杠的了,哈哈哈哈  ^_^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位兄弟说到点子上去了——应该是“充电协议”限制了电流的大小。如果换了三星自己的手机,估计电流就是 ...

全都一样,这类东东本身的带负载能力就不强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全都一样,这类东东本身的带负载能力就不强

“带负载能力不强”,这个说法有点笼统了。你要是说带动电动车的马达,那肯定不行。但是输出个几百mA,驱动一个玩具小电机应该还不是问题。

三星没用过不敢说,至少我用的魅族充电器、另一款符合高通协议的充电器,输出10W功率(5V/2A)是轻轻松松的。

网友L:
说人家充电器不好,不能根据简单的现象就给出结论。
你要科学的测试,测试一下充电器输出的负载电压电流特性。
再测试一下玩具电机的电压电流特性。

网友H: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对电池充电,看看电流多大,除非你买到假货了,电流应该是标称的

网友M:
路边手机店基本都是假货,,,

网友D(2019-08-17):
没把适配器烧了就不错了。
电源适配器本身就不是为电机而设计。电机运行时其感应电动势达电源的数倍。电机是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和对电源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