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算开关电源吗

楼主(2019-06-11):
(无正文)

楼主:
修改了,我没法发高级模式下面的帖子,我把视频页地址贴了,要不你给代为转换一下可以直接点击的那种?

网友A:
当然算开关电源了。

网友B:
视频我看了,你的观点是逆变器加个整流才是开关电源?你是搞开关电源,m大也是搞开关电源,我更重视你们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我看了,你的观点是逆变器加个整流才是开关电源?你是搞开关电源,m大也是搞开关电源,我更重视你们的 ...

我可不认为必须有整流,这里只是说开关电源,又没说DC-DC.
我们俗称的开关电源,从外国引进的概念,开关模式的电源变换器,应该是英文比较准确的意思翻译。
那么,只要符合开关模式、电源二个意义,就该是开关电源,就像视频里面这个,必须是开关电源,虽然现在它只能输出交流电。虽然它连一个晶体管、电阻都没用。

网友B:
目前我根据硬开关电源和软开关电源比较,交流可通,直流要断。
这两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根据硬开关电源和软开关电源比较,交流可通,直流要断。
这两样理解对吗? ...

不准确,软硬的区别,只有开关时刻,开关的状态,带电压带电流,进行切换动作,就是硬开关。
在开关的电压为0(有的或者说是负0.几V更准确),或者是开关的电流为0时刻,进行开关切换,那就是软开关,因为这样的工作拓扑,无一例外,都是利用了LC回路的谐振特性来实现,切换边沿是一个谐振过程,是有一定时间的(相比硬开关),所以叫软开关。和软开关对应的,开关时候不依靠谐振,直接切换,速度可以非常高,特性表现就是硬,所以叫硬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