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

楼主(2019-06-11):
各位大侠们:

      请问各位大侠,在DXP PCB设计时   如何批量显示 Comment中隐藏的 参数值

网友A:
1,首先选择所有的元件(PCB中,在任意元件上,右键查找相似对象)。

2,在属性对话框中,点选Comment显示。

网友B:
1. 任意点击PCB上的一个元件,选中(灰显);
2. 光标在选中元件上,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框
3. 选中菜单中的 Find Similar Objects... 弹出对话框,点击OK键
4. 在Properties对话框中找到Comment栏,设置显示。

网友C:
内事不决问百度

楼主:
我说的是批量显示隐藏的Comment属性值    按上面说的好像都不可以

就是批量显示隐藏的Comment属性值 按上面说的确可以。

楼主:
度娘  没有找到答案

网友D:
你先要双击任一个元器件,将它的参数值解除hide,显示出来,然后在这个显示出来的参数值上右键,才可以批量修改。
就是说,你至少要有一个没隐藏的作为种子,否则你没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