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压的相量为何不是落在复平面,而是空间???帮...

楼主(2019-06-11):
摘自:《Two Reaction Theory of Synchronous Machines Generalized Method of Analysis-Part I》 R. H. PARK

ABC三相为何不是在复平面上,而是在空间。空间又如何描述?

B相的轴是躺着还是立着???

下面这个空间相量是在复数平面上的,这个又怎么理解?

摘自:《VOLTAGE-SOURCED CONVERTERS IN POWER SYSTEMS  ---Modeling, Control, and Applications》,P70-P71 页,,Amirnaser Yazdani,Reza Iravani顺便把书也贴上来。

楼主:
大师们帮我看看我的问题,我自己先顶了。

网友A:
什么新东西,用了100多年了,三相的电压电流的相位都在平面上研究的。

网友B:
三相电是相位不同的正弦波交流电压。对应三相电的相量是指相位,其本质是时间。但相量与向量不同。

网友C:
让我想起了,三相三线,三相四线。星三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新东西,用了100多年了,三相的电压电流的相位都在平面上研究的。

空间的也用了差不多100年了。你就不能看下上面的派克写的论文里边的那个图嘛。帮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是相位不同的正弦波交流电压。对应三相电的相量是指相位,其本质是时间。但相量与向量不同。 ...

那这个怎么解释啊,有的看起来是平面,有的却是空间。又平面又空间。空间相量描述不都是,用坐标的形式表示的嘛,属性有模值,还有方向角。但是复空间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

楼主:
@HWM 你也帮我瞧瞧吧,给点解释,或建议。想到头都疼了。

网友D:
什么叫复平面?这个变换实际上是三轴坐标系变两轴坐标系,至于你说头疼,找陈伯时和阮毅老师的电力拖动基础看看就懂了,先把几个轴坐标系搞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复平面?这个变换实际上是三轴坐标系变两轴坐标系,至于你说头疼,找陈伯时和阮毅老师的电力拖动基础 ...

三轴坐标系是哪来的???为何三相电压向量不是一个平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是相位不同的正弦波交流电压。对应三相电的相量是指相位,其本质是时间。但相量与向量不同。 ...

向量与相量不同???为啥之前有帖子讨论过,这两个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复平面?这个变换实际上是三轴坐标系变两轴坐标系,至于你说头疼,找陈伯时和阮毅老师的电力拖动基础 ...

搞了个图,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上面的三相电压不是在复数平面上的吗? 难道那是一个空间的图???

是在一个坐标平面上,不过这个叫三轴坐标系,电机磁场变化的时候你用这个坐标系没法实时只管的了解电压矢量落在哪里,每次都要三个方向计算,很麻烦,所以才有32变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的也用了差不多100年了。你就不能看下上面的派克写的论文里边的那个图嘛。帮看下。 ...

三相电是空间的旋转磁场,用来理解三相电很有用。用平面分析计算方便,可能平面分析计算倒是后面的事。

网友E:
板块介绍说有大牛坐镇,随时解答你的技术问题。
坛主经常巡视,成为镇山之宝。

真有这样的论坛,每个月发红包意思意思也愿意,不然还有点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了个图,帮我分析一下这个,上面的三相电压不是在复数平面上的吗? 难道那是一个空间的图???

...

这些图都是平面的图,所有图都以同一个角速度旋转。图12.3也是平面的图,是用来理解三相电及其后面的相量图的。

网友C:
我的理解就是5点要下班了。这个是向量。
北京时间5点下班,纽约时间5点下班,伦敦5点下班。这个是相量

网友A:
楼主想搞清,找一本大学本科的电机专业用的电机学,里面一定有。

楼主:
我再顶,

最近要做电机控制的项目涉及到SVPWM,真的是愁死了。淘宝只有一本书而且是绝版书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算法教程,另外大学电机学教材也翻了一下,的确是有一点点讲到空间的,跟这个只是有点点沾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顶,

最近要做电机控制的项目涉及到SVPWM,真的是愁死了。淘宝只有一本书而且是绝版书也不知道有没有 ...

到GitHub去看开源项目,搜svpwm。我们玩的东西,基本都是老外玩剩下的。
教材永远落后于工程实践。
据我所知,国内搞工程实践的人没可能去大学去教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搞清,找一本大学本科的电机专业用的电机学,里面一定有。

坐标变换我倒是能看懂,因为我学过线性代数。。。就几个向量乘上一个矩阵,空间的基还有其他那几个概念还记得。关键这个三相的平面是怎么变成空间的,难以想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顶,

最近要做电机控制的项目涉及到SVPWM,真的是愁死了。淘宝只有一本书而且是绝版书也不知道有没有 ...

那起吗也要看电力拖动,电机的各种特性还是要知道的,再看PWM控制方法,不然没法自己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坐标变换我倒是能看懂,因为我学过线性代数。。。就几个向量乘上一个矩阵,空间的基还有其他那几个概念还 ...

都是平面的里面的θ是同步电机的功率角,你要看的是同步电机,SVPWM。这里讲不清楚的。

网友A:
楼主搞的是同步电机变频调速?那电机学里的同步电机必须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的是同步电机变频调速?那电机学里的同步电机必须得看。

算法总算看懂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电路理论的三相电,三个复数平面上的相量,跑到空间上了???
还有电机学的小信号建模该看哪本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法总算看懂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电路理论的三相电,三个复数平面上的相量,跑到空间上了???
还有电 ...

是平面,不是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平面,不是空间。

为何电机书又叫Space-Phasor???纠结就是这个。难不成意思是平面是空间的特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电机书又叫Space-Phasor???纠结就是这个。难不成意思是平面是空间的特例??? ...

去看电机学的同步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坐标变换我倒是能看懂,因为我学过线性代数。。。就几个向量乘上一个矩阵,空间的基还有其他那几个概念还 ...

   我记得是《电路分析基础》 李瀚荪版 上中下 的下册有专门的电力基础,那里讲了复数是怎么来的,不知道你的大学课本是不是这套,当然电子信息的这部分老师说不考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是电路基础 上中下 的下册有专门的电力基础,那里讲了复数是怎么来的,不知道你的大学课本是不 ...

我学校期末考邱关源那本,出了18章传输线以外,全都考了。结果当年挂了70%的学生。我呢考了69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学校期末考邱关源那本,出了18章传输线以外,全都考了。结果当年挂了70%的学生。我呢考了69分。 ...

  呵呵,我90多分。。。你网上找下这套经典的三套的下册PDF,查了下,最新版的只分了上下两册
第三篇 动态电路的相量分析法和s域分析法
第八章 阻抗和导纳
8-1 变换方法的概念
8-2 复数
8-3 振幅相量
8-4 相量的线性性质和基尔霍夫定律的相量形式
8-5 三种基本电路元件VCR的相量形式
8-6 VCR相量形式的统一——阻抗和导纳的引入
8-7 弦稳态电路与电阻电路分析方法的类比——相量模型的引入
8-8 正弦稳态混联电路的分析
8-9 相量模型的网孔分析和节点分析
8-10 相量模型的等效
8-11 有效值有效值相量
8-12 两类特殊问题相量图法
习题
第九章 正弦稳态功率和能量三相电路
9-1 基本概念
9-2 电阻的平均功率
9-3 电感、电容的平均储能
9-4 单口网络的平均功率
9-5 单口网络的无功功率
9-6 复功率 复功率守恒
9-7 弦稳态功率传递定理
9-8 三相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90多分。。。你网上找下这套经典的三套的下册PDF,查了下,最新版的只分了上下两册
第三篇 动态 ...

这个不是电机,我的问题是电机的三相,为何那abc三相是空间的。你帮我看看吧。

网友G(2020-02-20):
Nivans,这个问题有详细答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