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直流电机无级调速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吗?

楼主(2019-06-11):
直流电机无级调速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吗?

xch
估计是电摩的驱动

网友A:
目前看来,PWM 调速最便宜

网友B:
电位器+LM393+MOSFET

网友C:
APC芯片合适,GP9305就很好用。直接把0-5V转换成0%-100%PWM,然后就可以驱动电机。

网友D(2020-06-17):
引用 网友C:
APC芯片合适,GP9305就很好用。直接把0-5V转换成0%-100%PWM,然后就可以驱动电机。
...

GP9305是个模块吗,请问有没有这样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