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的维护检修

楼主(2019-06-11):
        电力电容器的主要功能便是产生无功功率补偿线路,平衡负载,降低能量损耗以及降压,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1.电力电容器的运行

    电力电容器的运行,需要在电流以及电压的额定值下工作,电容值过低难以平衡无功功率,过高会造成元件过热或被击穿,所以,电力电容器需要一个稳定合适的电容值。一般情况下,额定电流与额定电压为实际标准,特殊情况下,实际电流不能超过1.3倍,实际电压不能超过1.05倍。若是实际电压与实际电流超过允许范围时,就需要关闭电力电容器,以免被烧坏,这也是延长其寿命的主要手段。
        2.电力电容器的检修维护

    电力电容器的检修维护主要包括对电容器外部、熔断器、温度、电流值和电压值的检测。其具体检修步骤为:在日常巡查工作中,需要对外部进行检查,查看是否出现温度过高、漏油、破损、膨胀等问题,若是出现这些问题,必须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修复;对熔断器的检查主要是检测其温度是否过高,端子安装是否符合规定等;检查套管和绝缘子是否破损,并做好除尘工作;电力电容器组的运行温度为-40℃~+40℃;检查电流值与电压值,保证其数值没有超过额定值,功率保证为接近1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