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usb控制器发数据给pc

楼主(2019-06-11):
用的cyusb3014的板子。
我自己增加了一个端点 EP2 IN(没做任何操作) ,现在除了 EP0 端点外。 端点有 EP1 OUT,  EP1 IN , EP2 IN
现在fpga 通过串口发其他数据给usb控制器,控制器接收到数据后,怎么通过 EP2 IN 端点发给 pc ?
要怎么做呢?
请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2026-01-06):
CyU3PUsbSetEpConfig() 用于配置 EP2 IN 端点。
CyU3PUsbRegisterEpCallback() 用于注册 EP2 IN 端点的回调函数。
CyU3PUsbSendEPData() 用于将数据发送到 EP2 IN 端点。

网友B:
PC 端应用程序读取 EP2 IN

网友C:
初始化USB核心,配置设备描述符

网友D:
EP2 IN 在 USB 描述符中已正确定义

网友E:
可能需要双缓冲以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F:
PC 端如何接收?

网友G:
如果数据量小,建议用 双缓冲 防止覆盖

网友H:
EP2 IN 是 设备→主机 的传输端点,用于 FX3 主动向 PC 发送数据。

网友I:
这是在进行USB通信时配置端点,要确定数据传输的最大量。

网友J:
在固件中修改端点描述符,设置EP2为IN方向,并指定缓冲区大小和传输类型

网友K:
使用 Cypress 提供的 FX3 SDK 来编写固件。

网友:
EP2 IN 端点在硬件上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L:
在固件中创建并启动 EP2 IN 的 DMA 通道

网友M:
需要检查ep2端的连接和驱动配置,同时排查是否硬件损坏或连接错误。

网友N:
在USB中,IN端点用于设备到主机的数据传输

网友O:
FX3单片机固件需要将数据暂存于内部RAM,以便后续处理。

网友P:
当数据缓冲区数据满时,利用EP2的IN端点传输。

网友Q:
EP2是端点2,IN表示输入,USB描述符正确定义了这些,意味着数据传输设置无误。

网友R:
在单片机应用中,双缓冲技术可以确保数据在处理过程中不会丢失,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S:
设置USB端点传输最大量是确定数据包大小的步骤,确保传输数据不会超过硬件处理能力。

网友T:
创建工程时,Cypress的FX3 SDK支持选择批量传输、环回测试或自定义模板,方便灵活。

网友U:
初始化USB核心并配置设备描述符,确保单片机能正确识别和使用USB设备。

网友V:


网友W:
数据的正确配置很关键的

网友X:
这是USB设备描述中的一部分,表示EP2端点接收输入数据。

网友Y:
控制器接收到数据后在分析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