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开漏输出驱动led可以不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9-06-11):
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

右边这种外接上拉电阻的是可以正常开关led灯的,
但是左边这种会不会因为没有外部上拉电阻导致输出的1的时候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从而导致关不掉LED,会不会有这种风险。
这种情况下没有外部上拉电阻我认为输出1的时候由于没有外部上拉电阻应该等同于浮空输入,应该也能控制led灯不亮。

还有就是换不同颜色压降的LED灯的时候,左边这种无外接上拉电阻的这种接法,会不会因为LED灯的压降不一样,导致有不能完全关掉的风险。

楼主的意思就是开漏没优回路灯不亮,下拉之后灯亮。理论上io准双向,你虽然是设置输出,实际是输入,违背人类,但应该没毛病。能不能完全关掉,完全看内部mos,和逻辑门好不好使

网友A:
内部使能上拉!

开漏输出没有上拉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用纯粹开漏输出的形式控制LED亮灭,包括内部上拉也不使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用纯粹开漏输出的形式控制LED亮灭,包括内部上拉也不使能。 ...

可以的

网友:
直接试试

网友C:
电阻是限流功能,左边的如果电阻为0限流由IO输出电流能力决定,LED和IO脚都可以过电流,正常应用是不允许出现这种状况的。

网友D:
开漏输出可以不接

网友E:
不可以的。

网友:
IO的驱动能力非常弱的。

驱动个LED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F:
什么样的LED呢?

网友G:
可以做出拉低点亮LED

网友H:
这个应该不可以实现

网友I:
你测试过了吗?

网友J:
一般都是使用上拉电阻的。

网友K:
Io可能无法直接驱动开关led灯

网友L:
没有电阻 容易烧毁LED吧

网友M:
推进使用外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N:
这种应用不常见,有可能产生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想用纯粹开漏输出的形式控制LED亮灭,包括内部上拉也不使能。 ...

那就请仔细看一下什么叫开漏!开漏就是输出一个为确定,一个为不确定,需要外部指定。

网友O:
可以的,点亮LED并不是有电压就可以,最本质的还是要有电流流过LED,灯才会亮,开漏时,虽有电压,但无电流回路,灯灭

网友P:
左边的情况是0亮1灭,右边的情况是1亮0灭
led灯的控制主要是要考虑电流,如果只是让led灯亮的话都没问题,led有0.5毫安左右就能有30%的亮度,做实验其实无所谓,但是实际做产品总是希望led达到比较高的亮度,所以左边电路比较适合,纯开漏也可以.右边的电路如果纯开漏损耗比左边大.

网友Q:
肯定左边的电路更合理,LED不亮耗电很省。
右边的电路,LED不亮,耗电更大。
OD输出,即使负载开路也没有关系的。
基本的常识而已。

网友R:
开漏当然能正常关断啦,只要限流电阻选的合适别把单片机烧了就行。

网友S:
IO输出高阻,没有电流了,LED怎么会有关不掉的风险?

还有,为什么一定要用开漏?

网友T:
有电流流过LED灯就亮,没电流流过灯就不亮,多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说成上拉电阻,理解为限流电阻不成吗!?

网友U:
我代表月亮表示一定可以

网友V:
应该接上吧

网友W:
可以不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