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WD

楼主(2019-06-11):
SWD可以四线向STM中下载程序,那么能将STM处理后的数据传输回上位机吗?类似串口,网口之类的

楼主:
跪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A:
能,下载的接口也可以上传数据,SEGGER_RTT 就可以。
但是建议还是用串口往电脑发数据。

网友B:
曾经使用过合泰的单片机,由于不是带v型的不能仿真,只能往eeprom里写数据,来调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下载的接口也可以上传数据,SEGGER_RTT 就可以。
但是建议还是用串口往电脑发数据。 ...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

给你个链接 https://github.com/jiaosanjue/swd_offlie_downloader
既然你能想到这个思路,说明你也知道难度。
这个是开源swd下载器,研究它的下载协议,你就有可能。

网友C:
ST的不是能用STLINK直接观察变量吗。好像还有个不用停止仿真来观测变量。

楼主:
主要是想问如果无原先使用的是网口DP83848进行通信,现在网口坏了,只剩SWD下载口了。如果想用SWD向上位机传输数据,那么需要对程序做怎样的修改?希望各位指导个大致的思路

楼主:
另外,使用SWD向上位机传输数据,能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软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问如果无原先使用的是网口DP83848进行通信,现在网口坏了,只剩SWD下载口了。如果想用SWD向上位机 ...

网口坏了,单片机正常?还想通过上位机通信,最好的办法,如果其他端口有空,就直接模拟串口,挂透传TCP模块,非常简单就可以和上位机通信了,SWD端口,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的单片机SWD端口空余着,你也完全可以编软串口程序,把正常工作的SWD的2端口当作软串口来用,挂一个透传TCP模块,程序少,改动量低,很容易就实现数据传输。或者干脆把原先DP83848控制端口的部分拿过来用,也一样可以实现。
透传TCP模块,某宝有,40-50就可以搞定。

楼主:
网口损坏时,DP83848好像也受到了影响,不确定能不能用了,所以寄希望于SWD了

网友E:
STM Studio是通过实时读取和显示变量来帮助调试和诊断STM32应用程序。
STM Studio在PC上运行,通过标准的ST-LINK开发工具与STM32连接。
STM Studio是一种非侵入式工具,可以保留应用程序的实时行为,它非常适合调试无法停止的应用,例如电机控制应用。
可以使用不同的图形视图来满足调试和诊断的需要或演示应用程序行为。
--------------------------------------------------------
我自己没搞过。上面是从别人**里摘的,它应该很确切的说有你所要的功能!